[电源] 拆个5伏2A平板充电器

楼主(2021-11-17):
一个5伏2A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只充到一半就坏了,拆开也没有发现电容鼓包,奇怪的是为什么连接插座的电源线一根粗另一根比较细。

网友A:
真山寨,扔了吧

网友B:
我有个充电器,只有4V多的电压,太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山寨,扔了吧

修不了也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充电器,只有4V多的电压,太尴尬了。

我记得以前有些USB手机充电线还带升压电路板的不过输出插头是圆形的。

网友C:
装配的时候有根粗不知道丢哪去了,我就随便找了根细的连起来,将就用吧,还可以起保险作用

网友:
这种集成mos封装ic好少见,不错了。才10w输出要求的电源。

网友:
山寨倒不至于,山货可舍不得上密脚ic,准确的说应该是低端货

网友D:
该有的都有,也不算很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的时候有根粗不知道丢哪去了,我就随便找了根细的连起来,将就用吧,还可以起保险作用 ...

呵,我觉得5伏2a的电流也不大那根细线也应该够用粗的可能是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有的都有,也不算很山了吧

现在我改用带usb充电接口的排插给平板充电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做工还不错呢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5V2A还能要求什么

网友:
都是些什么人, 这么正规的板子怎么就山寨了??????

网友:
查下热地部分先吧, 桥后边看看有没有300多V, 这种基本先查前面输入有没问题

网友E:
最近有好几家在卖充电器板子 我撸了8块还没到

网友:
这是铜箔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有些USB手机充电线还带升压电路板的不过输出插头是圆形的。

好像是诺基亚6120等圆口充电,6伏和限流才能充进电,原装充电线里有升降压电路。楼主电源应该是正品,有贴片元器件。

网友:
顺序测下来看哪里坏了吗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有好几家在卖充电器板子 我撸了8块还没到

老规矩给个店铺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