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飞利浦Gogear ViBE 4G 版MP3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1-11-17):
这个MP3是2013年底通过坛友发的帖子买的,当时不少坛友都买了,压箱底n年后拿出来发现电池不行了,按键也不灵敏了。其实早就想拆开看看,不过没有百度到拆机帖子,只找到另外版本的拆机帖,看着有点复杂所以一直没拆。最近闲着没事就拆开看看,发现其实挺简单,比另外的版本简单多了,后面条形码撕开有一个螺丝,拧出四周用撬棒撬开就ok了,拿出电池周围4个螺丝拧出就可以拿出主体了。第一张网图

电池型号382436,290mah,有3根线,淘宝一下都在20元左右,作为数码之家坛友觉得有点贵了。多翻几个发现有一家卖的和别人不同,型号是402535,再搜这个型号,找到一家3根线的包邮只要10元,看描述尺寸和原装的差不多,容量还多30mah。

下单收到电池没有印字,比原装稍大,勉强能装上,试了其实焊2根线也可以开机,说明2根线的电池也能用,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3根线全部焊好装上充电,充了很久发现不会显示充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按时间算应该已经充满了,只能凑合用了,接近二分之一音量播放8小时显示还是满电,应该问题不大。按键撕开用酒精清洗了一下。
PS:装电池时走了点弯路,焊好不能开机,还以为把主板搞坏了,折腾半天最后发现是里面的四个螺丝没有拧紧,虚惊一场。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电池比原装的也厚一点,怕后盖装不上我把原来固定的双面胶也撕了。

网友A:
话说飞利浦自家的MP3芯片听感很好,可惜,飞利浦自己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飞利浦自家的MP3芯片听感很好,可惜,飞利浦自己很少用

这个好像也不是飞利浦自己的芯片,不过貌似有个飞声音效,我听着低音加强了

网友B:
修好了还会再用吗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还会再用吗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闲着没事,找点事干

网友(2022-12-02):
有同款mp3,电池充完容易跑电,应该是要换电池了

网友:
修好就不错,恭喜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