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克斯iT6720/菊水PAN35-5/兆信RXN-305D三款直流电源性能测试对比

楼主(2021-11-17):
看到数码论坛里有很多坛友不知道怎么选择维修电源,今天专门找来三款电源做一下对比。本次对比只对比带载性能,不做精度以及耐用性对比。

第一款电源是爱德克斯IT6720-C

这款电源算是国产电源第一梯队了,小巧的体积拥有100W的最大功率,60V/5A的宽范围输出,采用前级开关后级线性输出的结构

第二款电源是菊水PAN35-5

这款电源是日本原产的,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某工厂服役几十年,外表被岁月刻上了深深的伤痕
这款电源属于纯线性电源,最大功率175W最大输出电压35V最大输出电流5A ,采用菊水主打的串联多级调压电路

第三款电源则是兆信RXN-305D

比较廉价的一款,最大输出30V 最大电流5A 采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绕组 市场保有量大,深受广大DIY爱好者的喜爱

测试的电子负载采用爱德克斯IT8510 120V/20A/120W

示波器采用公司贴牌的YLSD1102D 100Mhz采样速度500Msa/s
探头采用普通的探头非高频探头

由于部分电源负极接地,为防止地线引起的干扰,示波器采用变压器隔离供电减小测试误差
变压器是用的机床变压器,初级接220V 次级串联110V可以满足示波器供电

为了减小环地引起的干扰,自制了一根接地弹簧

示波器探头×1,耦合方式改为交流耦合,带宽限制打开,如下图所示

先用夹子测试爱德克斯电源输出5V空载波纹vpp=12mv

再用自制的接地弹簧测试还是12mv:sweat:

整个测试流程是这样的,每个电源测试6次分别是5V空载 满电压空载 5V/5A负载/满电压1.6A负载,5V3A动态负载以及满电压1.6A动态负载(因为爱德克斯6720输出60V最大电流只有1.66A为减小外界因素引起的差异故将最大电压测试电流限制在1.66A)

测试开始

爱德克斯6720空载5V纹波12mv

空载60V纹波8mv

5V5A恒流测试峰峰值还能保持在12mv

60V1.6A恒流测试,纹波依然保持12mV

开始进行动态测试,设置电子负载1A运行1ms再提升电流至3A运行1ms降回1A运行周而复始,来测试电源再负载变化时调整率
5V3A动态测试爱德克斯纹波已经达到224MV,上升时间80-100us左右,下降调整时间大概250us,电压波动<10mV

电子负载视角也来一张

60V 1.6A动态测试,电流小了控制能力会好很多,纹波也随之减小

下面测试菊水PAN35-5,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用的,已经安顿好了就不在移动他了,直接测试
空载5V

空载纹波4mv

35V空载输出纹波也能控制在4mv

5V5A恒流测试纹波8mv

35v 1.6A恒流测试纹波依然4mv:lol:

动态测试3A 纹波168mv 上升下降时间都能控制在50us左右,电压波动10mV左右。采用了串联多级调压的电路,动态调节果然更胜一筹

动态测试1.6A 纹波92mv

下面测试兆信305D,因为接线柱中间没有那个小圆孔,只能换其他材质的导线代替测试铜线

空载5V纹波16mv

空载30V纹波没什么变化依然是16mv

5V5A恒流负载纹波已经达到24mv了(兆信这个电源最大电流达不到5A,就采用4.8A测试)

30V1.6A恒流测试纹波20mv

动态测试5V3A 纹波已经达到了244mv 上升下降调整时间100us左右,电压波动>20mV

这个本来应该测试30V1.6A动态负载的,电压忘了调整,发帖时才发现 5V1.6A动态负载VPP也达到了148mv控制时间依旧100us左右

最后在客串一台明纬NES-22-24开关电源负载测试,这个开关电源属于做工比较好的

供电采用菊水PAN250-2.5A,线性输出

空载输出纹波已经达到了204mv

24V3A横流负载纹波已经达到324mv了

24V4A横流负载纹波已经达到328mv了

24V4A动态负载纹波已经达到348mv了

由于电子负载功率限制,没有再测试更大的电流,但是估计再测试下去结果也会不忍直视

最后总结一下测试的三款电源:
第一款爱德克斯代表的是国产电源天花板,表现尚可。小巧的体积宽范围输出以及稳定的性能,深受工程师的喜爱
第二款菊水电源代表的是日本国90年代的工业水平,以及精益求精的态度
第三款兆信305D则代表了大多数人选择,对于不高的价格和较为经典的电路,可以满足大部分玩家的需求

网友:
谢谢分享,挺认真详细的。

网友:
看到305D还可以用就放心了

网友A:
兆信的RXN 测下来这么差啊?他们官网的指标写的很高呢:纹波噪声≤1mVrms(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兆信的RXN 测下来这么差啊?他们官网的指标写的很高呢:纹波噪声≤1mVrms(有效值) ...

兆信乱写的,
我测过纹波高砂电源比建伍电源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兆信的RXN 测下来这么差啊?他们官网的指标写的很高呢:纹波噪声≤1mVrms(有效值) ...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兆信时新电源,使用时长不会超过10小时,艾德克斯 使用时长应该3-5年左右菊水的都20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兆信的RXN 测下来这么差啊?他们官网的指标写的很高呢:纹波噪声≤1mVrms(有效值) ...

比开关电源改的可调强N倍了

网友B:
评测不错,写的很详细了。

有台备用的IT6720,也是60v 5a 100w规格,不知道和楼主这个IT6720-C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评测不错,写的很详细了。

有台备用的IT6720,也是60v 5a 100w规格,不知道和楼主这个IT6720-C有什么区别 ...

6720C应该是工厂定制版,实际使用跟6720没有任何区别,可能通讯和上位机不一样

网友C:
IT6720 这个电源用过,我说下缺点: 按下接通负载时,先显示几秒的预设电流和电压值, 然后再显示测试的电流值;  也就是上电的电流值前几秒钟你是看不到,属于脑抽设计;

还有电源的抗干扰能力差, 控制高干扰的负载, 面板的会死机,重启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6720 这个电源用过,我说下缺点: 按下接通负载时,先显示几秒的预设电流和电压值, 然后再显示测试的电 ...

这个电源骨子里毕竟是开关电源,干扰肯定会比线性电源大,而且艾德克斯的硬件设计真的一般,牛在软件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骨子里毕竟是开关电源,干扰肯定会比线性电源大,而且艾德克斯的硬件设计真的一般,牛在软件上面 ...

是它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 电源本身的单片机都死掉了;  它的人家交互设计也糟糕

网友:
嗯,看来需要去采购电源了

网友:
开关电源真不是一般差

网友D:
感谢分享!
ITECH和菊水在3A响应对比时,示波器上看,ITECH的确实瞬时电压调整率大一些,但是稳态下似乎差值比菊水更小?

网友E:
看来还是线性电源靠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ITECH和菊水在3A响应对比时,示波器上看,ITECH的确实瞬时电压调整率大一些,但是稳态下似乎差 ...

这个确实是 艾德克斯调整时间比较长,但是稳定下来后电压波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线性电源靠普

各大厂家高端电源还是线性电源,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不错不错,评测很详细,很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骨子里毕竟是开关电源,干扰肯定会比线性电源大,而且艾德克斯的硬件设计真的一般,牛在软件上面 ...

包括其电子负载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