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梅干菜焖肉

楼主(2021-11-17):
猪肉12元,买了一斤,这块肉比较松软,不紧,是焖肉的上选。

切四方块

梅干菜

很多盐

有沙子,漂洗去沙,去盐,这步很重要。

阳台种的九层塔,剪一支,提香,关键去猪肉的腥味。

洗洗

一并切了下锅

压4格,等待。。。

网友A:
这肉焖着焖着变成了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肉焖着焖着变成了电脑……

数码论坛本色,极荤的猪肉,与极素的梅干菜配合。

网友B:
从锅外观看阁下应该是年过六旬了吧,年轻人看这个锅是吃不下的

网友C:
" 梅干菜"  变成了“水腌菜”。

网友D:
 楼主在广州小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梅干菜"  变成了“水腌菜”。

那个是盆不是锅,肉早在锅里煮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广州小北路?

离水荫路不远

网友E:
这个不是干菜 不要乱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广州小北路?

可以面基。。。鸟

网友F:
压4格,修改第4个选项,这锅高级还可以设置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锅外观看阁下应该是年过六旬了吧,年轻人看这个锅是吃不下的

你去饭店后厨看看,估计更吃不下饭,特别看看那盆洗菜水,混混浊浊的就算洗完了,而厨师炒个青菜几十秒,寄生虫卵。。。好好的就端上来了,叫外卖看过做菜过程吗?还不是胡里胡涂的吃了。

电压力锅外壳清洗太多并无必要,洗洁精的碱性水渗进线路板,锅就报销了呀,再说与食物不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4格,修改第4个选项,这锅高级还可以设置BIOS

一边弄菜一边装系统,这BIOS设置不好搞,AHCI一开启就蓝屏,关掉重启有时找不到硬盘,最后换根数据线解决问题,现再可以上网回复了。

楼主:
清水上海青,一荤一素,梅干菜的维生素C为0,加俩个橙子补回。
味道可以,口感一般,可能焖猪蹄好点,下回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干菜 不要乱叫

准确说,应叫霉菜或霉干菜,文雅取音梅干菜,梅菜扣肉听说没?

楼主:
梅菜扣肉,东江盐焗鸡,客家菜的两个招牌菜,
梅菜扣肉猪皮要扎针油炸,很复杂,不如直接买烧肉省事。
而东江盐焗鸡家里没法做,那找那么多盐呢,简便做法整个鸡蒸熟,吃时手撕,点沙姜粉,口感应不错。

楼主:
梅干菜焖肉太油,晚上放冰箱,明天把猪油捞出。
取部分汤汁烧大黄鱼,宁波菜雪里蕻烧大黄鱼,梅干菜顶替雪里蕻,不知味道如何?

乱棍打死老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确说,应叫霉菜或霉干菜,文雅取音梅干菜,梅菜扣肉听说没?

哎呀梅菜扣肉了不得了 没听说过啊 我放蜂蜜你可能连糖都不放吧 梅菜的名字源自梅州 种植的是芥菜 霉菜?你看它哪发霉啦?梅干菜主要用的是雪里蕻 小白菜 油菜 品种上就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边弄菜一边装系统,这BIOS设置不好搞,AHCI一开启就蓝屏,关掉重启有时找不到硬盘,最后换根数据 ...

数据线问题啊,看看硬盘C7加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线问题啊,看看硬盘C7加了没

换了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