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高手这个益衡全模组电源应该买什么模组线

楼主(2021-11-17):
益衡EPS-1210GB1 海鲜市场捡的 没有线材 需要另外购买

24针是通用的 ,才疏学浅 不知道其它的接口定义是否一样 请大家指导一下买哪一种线 谢谢。

网友A:
每个厂家生产的模组电源输出口定义不一样,可以买通用模组线回来,再拆电源自己分析每pin的定义改通用模组线。没这个动手能力或为省事就直接买这个电源的模组线

楼主:
谢谢2楼兄弟

楼主:
谢谢2楼兄弟。。。

网友B(2023-02-27):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家生产的模组电源输出口定义不一样,可以买通用模组线回来,再拆电源自己分析每pin的定义改通用模组 ...

通常模组线不分正反,电源防呆口和主板防呆口是一样的。
也许某厂家专门设置了有头尾区别的模组线以示奇葩。这得多缺心眼呀,谁知道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模组线不分正反,电源防呆口和主板防呆口是一样的。
也许某厂家专门设置了有头尾区别的模组线以示奇 ...

那个sata可能会自行定义,不用拆电源,直接用万用表对24针的定义就行,6跟线,3.3,5,12,地,就这四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常模组线不分正反,电源防呆口和主板防呆口是一样的。
也许某厂家专门设置了有头尾区别的模组线以示奇 ...

那你就等着烧设备吧。
我手上就有一个1000w的矿龙和ultra x4两个模组电源,当时也当然以为插得进去就能通用,谁知道两种电源在输出端的线序是不一样的,就挨烧了ssd和hd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等着烧设备吧。
我手上就有一个1000w的矿龙和ultra x4两个模组电源,当时也当然以为插得进去就能通 ...

是sata线的线序不一样吧,这个得挨个试,尤其是模组线都是一个颜色,还是喜欢以前那种花花绿绿的线。cpu和pcie都是8pin,防呆口不一样,这个估摸不会有人弄错,这两弄错通常也没关系,12v短路直接就保护了。
制作模组线时一插入就拿不出来了,有啥好办法无损拿出来不?

网友:
模组线都是一种色也是为了节省原料。每个厂商对线材的定义都不一样,不能混用。买原装线或者定做。没有一定的电气知识不建议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sata线的线序不一样吧,这个得挨个试,尤其是模组线都是一个颜色,还是喜欢以前那种花花绿绿的线。cpu ...

2颗订书钉就能搞定。订书钉掰直一头后,沿着插口壁插进去,把接口的倒刺弹片顶回去,就能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