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也入了骁龙210的4G网卡,有人玩的转吗

楼主(2021-11-17):
rt在淘宝上19撸了个卡,同款骁龙210 512m+4g,想问问大家是怎么进入所谓的超级密码那个地方的,而且这个东西除了热点就没有别的用了吗,想当个电视盒子之类的东西,有办法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东西怎么装APP呢

网友A:
当电视盒子有点(ˇˍˇ) 想~太多...内存不够安装一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视盒子有点(ˇˍˇ) 想~太多...内存不够安装一个APP

安个电视家绰绰有余

网友:
512M你想让它当啥电视盒

楼主:
等等等等,我想说的是先怎么破解一下系统插卡限制,再看看能不能刷机,不是一定要拿它当盒子的

网友B:
你这个是哪家的?

¥wwnaXGoTUVb¥ https://m.tb.cn/h.f53kYLG

¥cpaZXGo6MQu¥ https://m.tb.cn/h.f53lFIi

¥NID1XGoCvab¥ https://m.tb.cn/h.fUUoAgQ

https://m.tb.cn/h.fhsBq50   0Fuzhi0$dfOHXwyoeAE$://,

好像是吹掉esim就可以了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315-1-1.html按这操作就行了,吹掉内置芯片,直接安装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315-1-1.html按这操作就行了,吹掉内置芯片,直接安装卡槽 ...

我的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的网卡,去掉那个电阻然后加装了卡座,插充电头无法启动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个esim卡的问题,手上现在没有热风枪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哪家的?

¥wwnaXGoTUVb¥ https://m.tb.cn/h.f53kYLG

帕米康的19块包邮中通,居然这东西把卡座去了

网友D:
坛子里随身WIFI活了前在某宝撸了同一家同一款,问过客服,能否插自己的卡,回复说是是取消了SIM卡,只能用eSIM,后来收到货后发现SIM卡座还在,只适用一块泡沫棉盖住了,果断扯下换上自己的电信卡,可以识别使用,刷视频无压力。
我看你的这个除了SIM卡拆掉了,ESIM卡边上的小六角芯片也拆了。
你看看这位的,他的应该也是同款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201-1-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随身WIFI活了前在某宝撸了同一家同一款,问过客服,能否插自己的卡,回复说是是取消了SIM卡,只能用e ...

你买得早才有卡槽,一发贴JS们都把卡槽拆了。要么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