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9这路由器的散热片温度真是高

楼主(2021-11-17):
刚刚开机两分钟,散热片就烫手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用吹风机吹的温度有点高了(这家伙需要用吹风机来进行热启动),就用吹风机拿冷风吹了一会儿,然后过了两分钟还是烫手,居然有70多度,活脱脱的一个烤炉啊!现在室温是19度,那么这样芯片虚焊也就不奇怪了,这下要烤肉,也不用买烤箱了,直接拿腾达公司去烤吧

网友A:
MTK7620吧?
发热量就是大。

网友B:
我的k3c好几年了,夏天99,因为不会显示100,现在70+

网友:
我在散热旁边加了个笔记本风扇对着吹,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C:
bcm火炉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D:
为什么要电吹风吹才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电吹风吹才能驱动

我猜是热启动~

网友E:
博通的CPU这么热问题不大的 以前玩RT-N16的时候也是这样

另外能否请楼主帮个忙,用电阻档测一下你的万用表温度探头在常温下大概的阻值,我的表温度档不正常,不知道是表坏了还是探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3c好几年了,夏天99,因为不会显示100,现在70+

可以改造成一个开水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m火炉不是浪得虚名

本来好像知道它叫火炉,还以为一般也就温热的温度,没摸过它的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电吹风吹才能驱动

芯片虚焊,不加热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通的CPU这么热问题不大的 以前玩RT-N16的时候也是这样

另外能否请楼主帮个忙,用电阻档测一下你的万用表 ...

现在室内气温是20度,阻值就这样,用手捏了一下探头,阻值立即上升

网友F:
我的没感觉这么高温。我觉得是你这机子有问题造成高温。

网友G:
我那台也是ac9开着就可以了,24小时开机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这样干完全是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室内气温是20度,阻值就这样,用手捏了一下探头,阻值立即上升

谢谢 我的探头阻值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 看来是机器内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7620吧?
发热量就是大。

应该是博通的

网友H:
应该是芯片内部坏了,我曾经就遇到两个路由器,应该是打雷坏了某些未知部位。一个bcm5357我刷腾达的固件后使用不到2瓦的,后来雷击后外壳热得不行,一看功耗4瓦多。以前已经改过大散热片。但功能基本都正常。
另一个7620的如意云功耗1瓦多,原机没散热的。我经常用充电宝带出去中继。雷击后也是发烫得不行,直到死机。功耗也有4瓦多了。后来我加了个大散热片也能工作了,后来我找了另一个路由器好的7620准备搬过去,技术不行,没有放大镜也看不清对不准,吹了好多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没感觉这么高温。我觉得是你这机子有问题造成高温。

我现在也不想管了,将就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那台也是ac9开着就可以了,24小时开机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这样干完全是多此一举 ...

我也没咋地,只是给它挖了个洞,方便用电吹风吹它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芯片内部坏了,我曾经就遇到两个路由器,应该是打雷坏了某些未知部位。一个bcm5357我刷腾达的固件后 ...

我也不想怎么折腾,要折腾也没有技术,将就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