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冷gx550电源拆开看看

楼主(2021-11-17):
最近电源风扇经常咯咯响,拆开看看。风扇应该是悦轮的,这么差劲?

网友:
用了两个不同牌子的大电容这才让我感到惊讶

网友A:
两个启动大电容有一个是后换的吧

网友:
这两个不同的大电容是并联的吗

网友:
揭开贴纸拆掉轴承清洁了重新加注黄油吧

楼主:
tb上买了个协喜的双滚珠换上,世界暂时安静了。tb上也有原装的同型号卖,规格表上也说是双滚珠,但是协喜的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启动大电容有一个是后换的吧

应该没有换过,我看贴吧里有个拆解的也是这样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