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ENGINEER SL-62电子显微镜摄像头拆解 求助驱动程序

楼主(2021-11-17):
一款显微镜有配目镜,还有USB电子摄像头,但是接电脑USB没有找到驱动,求助哪里找这款驱动
看看型号外观,SL-62

侧面

底部,很深,可以旋转调节的

只有几颗螺丝就拆开了

内里就是这些了

感光片,没拆了
两块板子通过插接件连接的

请问如何找到这个驱动?
谢谢

网友:
先试试驱动精灵

网友:
              W10相机试试

网友:
看上去是ccd

网友:
这也不能叫电子显微镜啊。

网友:
应该是光学显微镜,只是换成电子目镜。电子显微镜好像要真空环境,没有彩色图像,颜色后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rivers.160.com/camera/empia/83145.html

下不了,下载的是链接

楼主:
下载那些驱动,结果壁纸,游戏等东西全都乱跳了,把桌面搞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那些驱动,结果壁纸,游戏等东西全都乱跳了,把桌面搞乱了

论坛最大上传是8M,只能分割了,下载我没设置扣积分,是系统自动扣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最大上传是8M,只能分割了,下载我没设置扣积分,是系统自动扣除的。

谢谢了,是自动 扣除积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不了,下载的是链接

你傻啊???还是一休哥了!!!不能点极速下载的,那个都是坑!!!网络上下载带@的文件名的都是假的,要点低速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傻啊???还是一休哥了!!!不能点极速下载的,那个都是坑!!!网络上下载带@的文件名的都是假的,要 ...

好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