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上的电瓶蓄电池拆下来充充电 ,测测内阻

楼主(2021-11-17):
经过一晚上的14v浮充,放置了一天内阻减小了一点,电压也稳定在12.8v以上,有效果 去装车上

---------------
车上装了个电压表,这几天打开钥匙都是显示12.1 v 天冷了拆下来充充电吧,顺带问一下充电电压到底多少合适呀?我看车上都到了14.6V了
充了半个小时测得内阻

网友A:
电瓶的容量是多大的啊?关键指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瓶的容量是多大的啊?关键指标

郁闷,35A的汤浅,1.3以下排量的车用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35A的汤浅,1.3以下排量的车用电瓶

电瓶容量大小与内阻大小是相关联的啊。35A的汤浅是35AH的?见笑,真没看出来。

网友A:
35AH的电瓶,正常内阻应该在8毫欧左右。

网友C:
一看就是后换的电瓶 指标严重不达标  实际上10伏左右的电压都不耽误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AH的电瓶,正常内阻应该在8毫欧左右。

飞度原车的电瓶,快四年了,好像就是35Ah,简配的后果 ,电瓶的位置是45ah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后换的电瓶 指标严重不达标  实际上10伏左右的电压都不耽误启动的 ...

还没换过的,快四年了 启动没问题,就是总感觉电压低了点拿下来充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后换的电瓶 指标严重不达标  实际上10伏左右的电压都不耽误启动的 ...

真要是到10伏,怕是很容易启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郁闷,35A的汤浅,1.3以下排量的车用电瓶

哈哈 飞度上用的 1.5排量,简配过后就这样了,车上的底座是45ah大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后换的电瓶 指标严重不达标  实际上10伏左右的电压都不耽误启动的 ...

这是原车电瓶,后配没有这种,不接受反驳,因为我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车电瓶,后配没有这种,不接受反驳,因为我是专家

我搜了搜卖这个型号的几乎没有哎,主机厂专供的呀 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搜了搜卖这个型号的几乎没有哎,主机厂专供的呀 嘿嘿

是的,补修厂只提供46b24 也就是36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补修厂只提供46b24 也就是36Ah,

快四年了 这个状态也够可以了是吧,内阻9点几,准备加一组电容改善一下打火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四年了 这个状态也够可以了是吧,内阻9点几,准备加一组电容改善一下打火的状态 ...

內阻可以的,为什么要加电容呢,打不燃火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阻可以的,为什么要加电容呢,打不燃火了么

有时候打火仪表会重启,装的那个电压表打火会蹦到8开头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打火仪表会重启,装的那个电压表打火会蹦到8开头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表的问题 ...

我记不到36Ah电瓶內阻是多大了,看你这样有点像电瓶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打火仪表会重启,装的那个电压表打火会蹦到8开头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表的问题 ...

先看看最高水位线吧,不够再加点补充液进去,然后再补下电,再说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不到36Ah电瓶內阻是多大了,看你这样有点像电瓶没电了

平时跑夜路比较多,两对氙气灯、不知道发电机能给电瓶充多少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跑夜路比较多,两对氙气灯、不知道发电机能给电瓶充多少电

经常夜间行车确是没白天充得饱,再加上你又加了灯,也许改变了造成发电机功率不够,全靠电池带,类似给牛喂一点然后干一天,长期以往牛就累垮了,拉不动了,其实这个要自己测量才说的清楚的,串个电流表看看吧,大灯和空调打开测,看看能否冲进去,如果能,那就是电瓶不存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