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爱国者 U330 IS918M_GA主控问题

楼主(2021-11-17):
爱国者U330,量产失败,创建文件系统失败,不知道为啥,求大神指点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44mA

USB设备ID: VID = 24A9 PID = 205A
设备序列号: 16629311

设备供应商: ASolid
 设备名称: USB_0114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U330
产品修订版: 00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M3D_4G2013
闪存识别码: 2CC30832E60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LCE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IS918M_GA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512G08EBLCE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C30832E600        --------
--------        --------
--------        --------
--------        --------

网友A:
可能是格式化错误,你看看硬盘管理能格式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格式化错误,你看看硬盘管理能格式化不

谢谢回复,貌似不行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在设置里将量产设定的优化方式改为原低阶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在设置里将量产设定的优化方式改为原低阶设定

兄弟你好,感谢分享经验,麻烦能分享一下量产工具不,万分感谢

楼主(2021-12-17):
顶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知道呀

楼主:
我弄好了。我弄的IS918M GA,上面IS918MPTool_GA_201224A,不行。会出现DG build fail;sort creat fial ;创建文件系统失败等问题。后来根据贴吧“钱币great”介绍买了个IS918M_GA的软件刷好了,这位仁兄说他另一个出现系统不认设备的问题。是201224A软件刷坏了,加热U盘,短接主控靠近指示灯的引脚,我懵的,靠近中间的引脚,然后成功识别到主控。然后用软件刷就行了。

送他的MISUMI的U盘坏块很多ECC=0情况下,32G仅仅量产出25G。不过速度还可以。

我的U盘是爱国者U330,测出来是64G,坏块太多量产出33.6G,不过也还凑活

楼主:
我也弄好了。我弄的IS918M GA,上面IS918MPTool_GA_201224A,不行。会出现DG build fail;sort creat fial ;创建文件系统失败等问题。后来根据贴吧“钱币great”介绍买了个IS918M_GA的软件刷好了,这位仁兄说他另一个出现系统不认设备的问题。是201224A软件刷坏了,加热U盘,短接主控靠近指示灯的引脚,我懵的,靠近中间的引脚,然后成功识别到主控。然后用软件刷就行了。

送他的MISUMI的U盘坏块很多ECC=0情况下,32G仅仅量产出25G。不过速度还可以。

我的U盘是爱国者U330,测出来是64G,坏块太多量产出33.6G,不过也还凑活

网友(2022-05-17):
引用 楼主:
我也弄好了。我弄的IS918M GA,上面IS918MPTool_GA_201224A,不行。会出现DG build fail;sort creat fial ; ...

可以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弄好了。我弄的IS918M GA,上面IS918MPTool_GA_201224A,不行。会出现DG build fail;sort creat fial ; ...

大哥能分享一下链接,或则分享一下是那个版本的,实在不行把买方联系方式写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搞定了,在设置里将量产设定的优化方式改为原低阶设定

我这不行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C:
我这不行是什么情况

我和你的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

网友(2023-10-19):
感谢楼主工具分享解决了我金士顿dxt的不识别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