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一款ISA总线的10Mbps网卡KNE2021LC附BNC接口接插件

楼主(2021-11-17):
找东西发现这款多年前的网卡,支持RJ45接口和BNC接口,型号:KNE2021LC,传输速率10Mbps,带起的芯片。现在不多见了,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附:

图中下面黑色插槽为ISA插槽,上面白色的为PCI插槽。

ISA插槽
基于ISA总线(Industrial Standard Architecture,工业标准结构总线)的扩展插槽,其颜色一般为黑色,比PCI接口插槽要长些,位于主板的最下端。ISA插槽的工作频率为8MHz左右,为16位插槽,最大传输率8MB/sec,可插接显卡,声卡,网卡以及所谓的多功能接口卡等扩展插卡。其缺点是CPU资源占用太高,数据传输带宽太小,是已经被淘汰的插槽接口。

楼主:
BNC接口接插件
BNC(基本网络卡)接口是10Base2的接头,即同轴细缆接头。可以隔绝视频输入信号,使信号相互间干扰减少,且信号带宽要比普通15针的D型接口大,可达到更佳的信号响应效果。这种接口的网卡对应用于用细同轴电缆为传输介质的以太网或令牌网中,目前这种接口类型的网卡较少见,主要因为用细同轴电缆作为传输介质的网络就比较少。

附:BNC接头接法图解

网友A:
带启动芯片的isa网卡可不多见,启动rom是rpl的还是pxe的?

主板南桥好像是威盛的586A,图片有点糊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启动芯片的isa网卡可不多见,启动rom是rpl的还是pxe的?

主板南桥好像是威盛的586A,图片有点糊看不清:t ...

这老网卡是用在Novell网中做文件服务器的,用的NETWARE系统。

网友B:
多个芯片带有96xx字样,96年14周左右的产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老网卡是用在Novell网中做文件服务器的,用的NETWARE系统。

Novell当年要不是死守着IPX/SPX协议,早点拥抱tcp/ip协议,也不至于那么快就被winnt打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老网卡是用在Novell网中做文件服务器的,用的NETWARE系统。

那应该是rpl的了

网友:
NETWARE不是用的RPL启动,貌似是NOVELL启动芯片。当年做过NETWARE服务器,启动无盘DOS网络,可以安装 DOS 下所有软件,UCDOS PWIN32,WORD EXCEL等,那运行速度,感觉比本机硬盘还要快。

网友:
早期还有螃蟹的8029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芯片带有96xx字样,96年14周左右的产品吧?

老物件,96年的产品,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C:
20多年前我们几个同学一个楼的就是买了这种同轴网卡,还有接头线和终结器。各家从窗户连出来到楼顶然后在连到另一个单元,组成局域网,联机打游戏,也可以呼对方开语音,玩得不亦乐乎。后来我们都成家搬出了那楼,现在那同轴细缆估计还在楼上连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多年前我们几个同学一个楼的就是买了这种同轴网卡,还有接头线和终结器。各家从窗户连出来到楼顶然后在连 ...

楼间组网用这种同轴电缆线不如网线的,全串联的,一旦出了问题,查找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还带BNC接口,那真是够老的了

网友:
isa接口的有些小朋友八成都没见过~

网友:
当年用过,486上联机打红警的。

网友D:
ISA设备现在根本就没有被淘汰,我们单位定制了一批ddr4加isa接口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A设备现在根本就没有被淘汰,我们单位定制了一批ddr4加isa接口的板子。。。 ...

市面上的电脑主板早就见不到ISA插槽了。使用的需要定制。

网友:
看做工用料不错的,现在用处不大了.

网友:
有桥接芯片,弄个就行,现在的pci也是通过桥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