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山水MC-1600D组合音响拆机

楼主(2021-11-17):
某鱼里收了一台故障山水MC-1600D,上下两部分组成,通过数据线连接,相互控制,觉得山水设计的有点复杂,不可避免的造成故障率较高,用料整体还是比较舍得的。收到的这台初步判断功放故障,拆开后功放板是独立功放,某宝购买TDA8920BTH芯片两块进行更换未能修复,后又鱼里收了一台只有底下功放部分机单机(又被媳妇收拾一顿:净收一堆破烂);经过验证判断正确,吐槽一下现在某宝的功放芯片真的这么不靠谱吗?

开始通电时没测输出,功放芯片输出短路,两只高音喇叭一只中低音一缕青烟,可惜陪伴多年的漫步者改造版了!只能换喇叭了!

功放部分:环形变压器,供电电路,
功放板,收音机电路,音频选择电路PT2313L

换了两块TD8920BTH都没搞定,应该是是芯片问题,

上半部分主要是DVD机芯、解码电路(含USB读取)、CPU主控、显示电路
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查了一下这个机器DVD不出碟故障较多,主要是侧边这个齿轮开裂或打滑,烙铁+U形电阻腿搞定,能凑合用了,买这小齿轮可不太好买!

整机中控CPU,音频选择电路PT2313L也是由他进行iic总线控制,

感谢各位坛友捧场!回头还得一个遥控器搞,这音响没遥控器操作真不方便!

网友:
         你应该马上回媳妇一句,对,真是收了一个 垃圾 呀!!
          这应该是作为 国内牌子的 山水  出品。

网友A:
此“山水”非彼“山水”,怎么看都和日系山水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B:
几十年前听过日本山水的一款组合音响音柱发出的清脆高音当时真的被惊住了!非常动听非常悦耳现在还记忆如新,因为它不同于当时很流行的先锋建武等这些强调低音炮的音响。

网友C:
搞个车机方便好用还便宜。

网友D:
图6两少女好像怀孕了

网友E:
这山水的确很水皮了,不是真正的日本山水音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马上回媳妇一句,唉,真是收了一个 垃圾 呀!!
          这应该是作为 国内牌子的 山水  出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山水”非彼“山水”,怎么看都和日系山水没有半毛钱关系。

确实是,设计做工都是有差异!用料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年前听过日本山水的一款组合音响音柱发出的清脆高音当时真的被惊住了!非常动听非常悦耳现在还记忆如新 ...

效果马马虎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车机方便好用还便宜。

车机也折腾,总感觉没有这种看起来舒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6两少女好像怀孕了

已经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山水的确很水皮了,不是真正的日本山水音响了。

纯国产,

网友G:
今年7、8月的时候在本地乡村闲逛,突然发现一台ONKYO的组合音响,同时带一对原装音箱。凭感觉是个好东西,好像日本品牌,问价钱老板要两百多,本人经过讨价还价130元搞定,拿回来发现CD部分不读碟,无所谓,反正本人也不听CD,只是用来接在电脑上当电脑音响用罢了。不过音响效果还不错。后来在咸鱼上一查,我这款组合音响至少可以卖到三百多块钱。

网友H:
数字功放部分改下吧 1875啥的 都好

网友I:
这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年7、8月的时候在本地乡村闲逛,突然发现一台ONKYO的组合音响,同时带一对原装音箱。凭感觉是个好东西, ...

我这一套折腾成两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字功放部分改下吧 1875啥的 都好

这个环形变压器输出AC24V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修好了吗?

找着毛病了,功放芯片问题,买了两个TDA8920功放块都是坏的,最后又收了一个调换验证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年7、8月的时候在本地乡村闲逛,突然发现一台ONKYO的组合音响,同时带一对原装音箱。凭感觉是个好东西, ...

ONKYO=日本安桥,早期的是日本做的,质量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