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买到返修硬盘了怎么办?

楼主(2021-11-18):
RT
双11的时候买了2个希捷4T酷鹰,每个350

收到货之后到希捷官网验序列号,显示序列号错误。
根据一个朋友的提示看了外观后确认是返修盘。

找卖家,卖家承认是返修的。并且表示没有正常的全新盘了。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可以退货,邮费他们承担。

早知道是返修盘的话我肯定不买了。
大家觉得我该退货吗?还是将就着用了?

网友A:
不管是希捷还是西数,返修盘的盘面或标签上一定有“Refurbished”或类似标记,而且是去不掉的。

退了吧,多100多元买新盘。

网友:
退了吧,多100多元买新盘。

网友:
赶紧退货止损,数据无价

网友:
这是坑到一个算一个。

网友B:
希捷返修盘现在貌似是绿边标记的了,绿边标记的返修盘是官方进行的,能进行维修的条件也是比较多的,像磁头坏、盘片划伤、进灰、开过盘这类情况是不维修的,只维修像盘片瑕疵造成的坏道、固件、电路板问题这类。

机械硬盘全新的也是有坏道的,经过类似固态硬盘开卡rdt的方式进行屏蔽,返修也是同样过程,区别大概就是盘片上的瑕疵可能多点,使用可靠性相对差一点但也差不了多少。价格嘛,返修盘是便宜很多的,做仓储盘、监控盘等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保修为店保。

网友:
官网买新盘,安全!放心

网友:
4T才350想什么好事呢 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有全新  全新至少得近500吧  看看是不是叠瓦盘 不是叠瓦的话不存重要东西350还是可以的 话说就是全新数据一样不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希捷还是西数,返修盘的盘面或标签上一定有“Refurbished”或类似标记,而且是去不掉的。

退了吧, ...

没看到这个R开头的单词或者类似的标记呢。

我这盘就是贴纸左上角有个小洞,正面没有钢印二维码,然后就是查不到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捷返修盘现在貌似是绿边标记的了,绿边标记的返修盘是官方进行的,能进行维修的条件也是比较多的,像磁头 ...

绿边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希捷4T酷鹰,每个350。

价格反映价值。

店家同意承担运费退货,就可以走退货流程了。

网友C:
这个价,不是返修是什么?
话说返修也不是不能用,我12年有个1T的返修盘,用到现在刚出坏道。。。
当时被我摔了下,反正返修接受了,那就修修继续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不是返修是什么?
话说返修也不是不能用,我12年有个1T的返修盘,用到现在刚出坏道。。。
当时被我 ...

综合各方面信息看了下,可能不是返修盘,之前朋友和我说的有误。

网友:
放个图看看。既然卖家都承认是修过的那直接退吧。搞不好是跑过TREX什么的然后重新打标的。
另外是哪家店?

网友:
硬盘这东西看运气的。
就算是全新的,背时的话,第二天就坏。

网友:
这个价格必然不是新盘,lz大意了

网友(2024-02-07):
速度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