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开箱拆解H3C BR1008L-HP 双WAN POE路由器

楼主(2021-11-18):
8口千兆POE,IPv6,带AC管理,可能只支持Magic系列AP,支持路由模式或纯AC模式。小巧,适合呆弱电箱。

内有螺丝,怕影响保修,不好拆,没扒下整个PCB

RTL8197FH 1Ghz CPU集成内存

闪存25Q64

电源rtl8238芯片查不到资料,感觉是负责POE供电。

网友:
这玩意比普通路由器贵多了,感觉家用塞个普通路由就可以了

网友:
400+ 有点贵了带机量50-100  ,还不如装修直接换个大箱子  直接上企业级的路由

网友A:
固件读出来刷到别的机器上是不是有ac功能??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A:
固件读出来刷到别的机器上是不是有ac功能??

ipcom代工的东西,找腾达或者ipcom相应的路由就行了,飞鱼星的也可以找找。

网友(2023-08-20):
CPU不给力,不适合做路由

楼主:
家用产品不要求太高,装了快2年,共出现2次不能上网,可能AP没响应,也可能弱电箱温度高,没有排风扇。重启后恢复!在我手机上看到主路由是正常,是别人去处理故障,所以只是猜的。

网友(2025-07-06):
我有一台电信版的,总是感觉缺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