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偿!有偿!SM3268不支持bga316这个颗粒吗?大侠帮忙看下!

楼主(2021-11-18):
这个颗粒是bga316的!我记得2258g固态拆的 想做个256优盘用的!买了安国和慧荣3268都开不出!有大侠帮忙吗  有偿!我可以加钱换个diy的256g优盘!谢谢 wechat_upload163718205961956a6b1a8a5 wechat_upload163718206061956a6c389e7 wechat_upload163718206161956a6d52e39 wechat_upload163718206261956a6e4eb0b wechat_upload163718206361956a6f2098c

网友A:
放过3268,让3281N来盘他

网友:
FlashMaster提议用3281
不贵就买来试试

网友:
这是三星3DV4制程的

网友B:
在“flashinfo.top”上查询结果如下,楼主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lashinfo.top”上查询结果如下,楼主参考下。

2258H  2258X  优盘板子没有bga316吧  2258有也很贵.。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过3268,让3281N来盘他

3281n有BGA316板子吗  没有玩过

网友C:
三星的3D颗粒,3281好像没有8CE的板子,3268好像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3D颗粒,3281好像没有8CE的板子,3268好像不支持。

那只能还是做固态了吗  板子我都送人了。。。

网友:
能不能换个高版本的工具试试啊
换最新版本的黑片工具U0428看看再说吧
3268有支持8CE的,上量产既然能认出来那就是支持的吧

网友:
有闪存信息,可以试试看

哦,3268是单通道8CE的,你这个颗粒是双通道16CE,你还是买个双通道8CE的主控盘他吧,不然只有一半容量
或者找F佬帮你做好了

网友D:
@fanallen 来活了,给这位老哥改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nallen 来活了,给这位老哥改U盘

已经联系到范大大了  我看到他帖子有用3281n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联系到范大大了  我看到他帖子有用3281n的帖子

81N能开双通8CE那就可以用了,但黑片工具速度不友好
建议你还是叫F佬改移动固态吧,上个CNC外壳温度也会好很多

网友E:
放弃吧,我也有一颗类似的,好像是16CE的,只能看看58XT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81N能开双通8CE那就可以用了,但黑片工具速度不友好
建议你还是叫F佬改移动固态吧,上个CNC外壳温度也会 ...

固态好几个了。 用不到,,,,不然就不拆开了,,,,到是身上没有NVME的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好几个了。 用不到,,,,不然就不拆开了,,,,到是身上没有NVME的盘 ...

移动固态就是U盘啊,只不过是固态硬盘+个SATA转USB的芯片而已,速度比普通U盘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弃吧,我也有一颗类似的,好像是16CE的,只能看看58XT支持不

范大大有个帖子  好像可以 用低格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81n有BGA316板子吗  没有玩过

3281n有272的,316有没有不太记得,但是还可以用转接贴转到15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n有272的,316有没有不太记得,但是还可以用转接贴转到152就可以了

范大大帖子有  他买过316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