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电动扳手和冲击起子机的改装(大有5733h)

楼主(2021-11-18):
手里有大有20v平台。想买个调档的冲击机子机。这类工具调节扭力,实际上就是调节转速,改变打击快的锤击速度,相当于用锤子打钉子,快速砸下去和慢速砸下去是不一样的。不带转速调节的这种机子容易打坏螺丝  。大有5733 H可以三速调档,但是扭矩100 150 200N.M 不合适过大,要是分段在50 100 150就好了,而且听说触发冲击的扭力值过大。各大品牌都看了一遍,符合要求的机子太贵了,买一套机子电池又要1000多。 不愿意为了买一个机子去买一套电池充电器。

于是诞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把打击块弹簧给换了,换成小一号的弹簧,以此减小冲击能量和触发冲击的扭力值 关于这个机器的原理,大家自己可以搜索电动扳手原理类似关键词。网上有视频讲解。

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不吝赐教。我的疑问是这个方案是否可行?然后就是能不能买到合适的弹簧。从外形上看,这种弹簧似乎就是通用配件,不是什么特殊定制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即便换了小一号的弹簧,也有可能只是改变了触发冲击的扭力值,并没有改变打击块和输出轴碰撞的速度,也就是说。有可能单纯改变弹簧还不能改变扭力,要减小打击块的质量?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想把电动扳手当起子机用的,是行不通的。虽然这两种机器名字不一样,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 但是参数区别非常大,应用范围也不一样。

网友A:
松下老款有。型号忘了。带打击和扭力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老款有。型号忘了。带打击和扭力调节。

6505和6507等等!

网友:
与其更换打击块不如找个好的无刷主控换上来的直接.

网友:
电扳手除了机修的, 一般人都用得少.
所以最好还是配12V和20V可以调速调档的冲击批实在些.

网友:
冲击批力度大小:
旋转速度/冲击速度:所有工具冲击力调节用此方法。
冲击块质量和直径:牧田有人换281冲击总成实现大扭力。(其实里面已经包含了冲击块质量和直径,同时弹簧也是更大的)
冲击弹簧弹力大小:影响冲击起始力度,在最大转速,可能弹簧压不住冲击块,导致冲击块跳齿,就像日立3爪冲击批,在高速时候他是跳齿冲击的。

网友:
威克斯132如何?小巧便携,三档可调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个冲击批,到时买个四方头能不能改成电动扳手

网友:
6楼正解,另外就是跳齿冲击的话冲击力是会增大的哦。

网友:
把那个冲击块圆环状的尾巴车短点,减小转动质量,能够减小冲击力,其实你开关按下去的时候轻点,电机很慢的转速下,扭力就变小很多了

网友:
打击块和输出轴碰撞的速度跟弹簧的弹性有关。碰撞的力度跟打击快重量有关。

网友:
你是想减少扭力 我是想加大扭力 减少冲击响声 想换个大扭力的弹簧或者把现在的弹簧给它压紧一些 扭力会不会增大呢?

网友:
上次帮我朋友拆活塞上的螺丝,一堆火车上报废的活塞,活塞顶碳钢的由四个螺丝连接在铝合金活塞上,拿5733p刚好扭力差一点,有有一部分能拧动,还有一部分得手动用加力杆松一下才可以,当时想的就是要是买个更大的多好………螺丝其实不大,也就m14的细螺纹,好像是12点9级的

网友:
弹簧可不是标准件,她的参数性能指标都没说,怎么去找到合适的替换呢?

网友:
这个改装件可以。

网友:
扳手都喜欢高效劲儿大,能2秒松开5秒禁锢的就不想耳朵被多轰炸几秒.

起子机需求完全不同,打长螺丝必须得转速线性,扭矩必须细腻可控.

否则各种打滑打歪打断头,耽误时间更得多几倍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