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迷虎M32;19.9的80GB移动硬盘,都是10000多小时拆机旧盘!

楼主(2021-11-18):
有群友推荐,80GB用作电视看个电影不错。到货检测发现是东芝旧盘翻新造的!!该怎么投诉?

两个盘通电时间都是10000+小时,通电次数几千次。大容量屏蔽掉了坏道??

网友:
19.9元吗? USB2.0接口?这个价格可以啊

网友:
当时很冲动,想买。最后我忍住了没买

网友:
我的通电时间13600小时,还有一个被清零了。也是这个

网友:
小容量机械硬盘没有新盘的,哪怕是零通电也是清零的旧盘,这盘没清零要比清零盘好的,清零盘的话有很多都是修过的了,这盘检测的smart是状态还是很不错的了。这价格也是很划算了,没必要换,可以安心使用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盛行了

网友:
现在500G的机械硬盘都没全新的,更何况80G的,个人认为如果体质还可以的话,以这个价格个人还是能够接受。当然不代表全部人

网友:
成品移动硬盘大多都是拆机旧盘,用数据恢复扫下看 出来的可能是小姐姐或者小老头 至于那个国家就碰运气了 旧盘很少给你全盘写0的

网友A:
80g明摆着就是翻新的啊,你不会当固态买的吧

网友:
还可以错啊  还有车没

网友:
居然都没给把通电时间抹掉,

网友:
楼上说得很清楚了,小容量硬盘不可能是新的。
我手里有两个体质很好的500G硬盘,自己买USB3.0的硬盘盒,效果好得多。
后悔的是18块的斐讯H1只买到一个。

网友B:
商家连smart都懒得清空

网友:
usb2.0的吧,usb2.0的供电不如usb3.0,用机械硬盘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80g明摆着就是翻新的啊,你不会当固态买的吧

这种破玩意19也不值啊,要是盒子是3.0的话就当买盒子送硬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种破玩意19也不值啊,要是盒子是3.0的话就当买盒子送硬盘了

这盒子3.0的都不是。。。纯属制造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连smart都懒得清空

目前没发现有清除东芝SMART的免费软件。
能清SMART的收费软件倒是有,PC3000、MRT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盒子3.0的都不是。。。纯属制造垃圾

移动硬盘有几块了。 看看便宜货什么样,小容量硬盘也有用,看个电视什么的随便用不担心~~~

网友:
天上掉馅饼的事?

网友:
19.9买个硬盘盒已经算便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