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电动牙刷改的小手电

楼主(2021-11-18):
图23:电动牙刷改的,可点亮2小时,无线充电。图1:铜皮的,就改了个灯泡;塑料的,改的是电池。

网友:
这创意也没谁了,厉害

网友A:
右边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吗?

常态3.3V,原灯泡能撑住

网友:
好创意,好手艺,厉害

网友B:
取长补短,改电动牙刷,让我想,我只能想到把电动牙刷改成电动嗡嗡嗡来打辅助

楼主:
顺便说一句:图1两电筒开关都能拆开,把接触电阻降到最低。

网友(2022-08-31):
这创意,高,高,确实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长补短,改电动牙刷,让我想,我只能想到把电动牙刷改成电动嗡嗡嗡来打辅助 ...

是不是人就没有那么累了

网友(2024-06-09):
这创意也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