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告知戴尔1100w电源如何短接启动(DELL L1100A-S0)

楼主(2021-11-18):
求助戴尔1100w电源 短接启动开关

网友A:
不能自启动了?坏了?那就找启动电阻吧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引发电压输出吧?
实在问不到的话,那8个小引脚,挨个正反面短接试试看吧,我自己几年前类似一个电源就是自己试出来的。一般来说这种电源自我保护很多,接错了也不会损坏(当年人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本回复不承担风险,仅供参考。楼主斟酌一下风险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自启动了?坏了?那就找启动电阻吧

找不到启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