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36焊台的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如何拆啊........

楼主(2021-11-18):
936焊台的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如何拆啊........

电位器焊点太结实了......

焊脚也多啊......

风枪感觉不行......

电烙铁也感觉不好使......

大师们是如何拆的啊???

936焊台的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如何拆啊........

网友:
烙铁+吸锡器

网友:
堆锡啊 烙铁温度高点   风枪预热

网友:
看手艺,我的话,一把烙铁就下来了,单面板,好搞!

网友:
吸锡器或者空心针

网友A:
重力加速度,烙铁化锡后用力敲

网友:
堆上低温焊锡,用吸锡器很容易就拆下来了啊

网友:
先用洛铁化固定电位器的那俩点儿  手别着劲来回点俩点儿用不了几回就下来了  最后一堆锡 保证 线路板无损

网友:
因为上面三个并排焊点有弹性可以摇动,先堆两个大焊点,拔出来再堆三个并排焊点

网友:
剪钳,先把脚都剪了,就变成单个焊点的了

网友B:
吸锡器最适用,空心针的话要大孔径的,要看焊脚尺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力加速度,烙铁化锡后用力敲

这个是最靠谱的办法了

网友:
加一堆锡上去,左手风枪右手烙铁几秒钟就下来了

网友:
烙铁化锡,用嘴吹锡

网友:
用低温锡中和下,再拆。电位器的3脚可以用不锈钢空心针头把锡隔开,然后对付2个大焊点就好拆了。

网友:
看到标题赶紧进来学习。我有两个大众车机,音量电位器(调整音量失控,想调一点忽然就大上去了,吵到崩溃)好像是5脚、双面电路板,60瓦的络铁直接化不了锡,心想恐怕得买个200瓦的外热大烙铁。后来一直没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力加速度,烙铁化锡后用力敲

抖锡大法好啊。加热后磕  23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最适用,空心针的话要大孔径的,要看焊脚尺寸了。

单面板,直接堆锡斗就成了,这种板子一般孔都大不少,一抖就通了。

网友:
这板子最俗气了,现在商家不良,说什么通用版,其实是不可能的,1321和1322测温电阻差异很大,以前都是换电阻去适配,否则就抽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