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脑电源,假的PFC

楼主(2021-11-18):
拆了个标称550W的电脑开关电源,看见外壳上有个沉重的像变压器一样的东西,用万用表测量不通,拆开看看:看见这薄如蝉翼的散热片,我就感觉不对劲:

测了下这个像电感的东西,竟然不通?!

继续,发现没有电线,就这么夹着胶皮:

继续拆,就这么绕了一圈:

再拆,还不错,还有铁片,够良心!

网友A:
连个假的PFC电感都能不通,就是根直通线,这个电源是有多差劲。

网友:
看起来像个水泥变压器。就是打架能用的那种!

网友:
喜闻乐见,大快人心这玩意儿纹波大,最好别用

网友:
这种不是七喜就是大水牛电源了,一点都不会意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假的PFC电感都能不通,就是根直通线,这个电源是有多差劲。

这是一个电线皮,里面没有芯的,你以为是电线,其实是胶皮,所以不通。

网友:
见过同款,拆出来之后一看,我真的是涨见识了,唉

网友:
刚拆这样的东西还很吃惊,后来发现这种东西还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假的PFC电感都能不通,就是根直通线,这个电源是有多差劲。

不用大惊小怪,现在机箱里的电源十只有七只都是这样的,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个电脑拆一下

网友:
之前拆过一个坏的金达的电源,也是假的大铁块 。不过其他部分做工还算可以 。现在拿来拆导线用 。

网友:
看这板子和散热片,也就150W不能再多了,再说了550W的电源一定是主动式的啊。

网友:
见过用水泥块的,你这个还算有良心的

网友:
只做产品,不做技术的。

网友:
最开始的假PFC还有铁芯,后来的连铁芯都省了。

网友:
所以我现在用的都是主动pfc的全汉::titter:两块机械盘都带不动的杂牌电源实在是太糟心了

网友:
之前还是一段导线,现在连“导”都丢了,只剩线了

网友:
这让人大开眼界啊。

网友:
这PFC侮辱楼主智商啊

网友:
脑洞大开啊

网友:
之前还是一段导线,现在连“导”都丢了,只剩下胶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