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任督二脉-无损修复AirPods Pro充电无响应

楼主(2021-11-18):
下班回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蓝牙耳机,老婆说是儿子同学的妈妈的,充不进电也无反应了,开盖,果然灯不亮,按按钮也不亮:

取出耳机,看这做工挺精致的,不会是水果的蓝牙耳机吧?

放大看看,耳机仓里的文字很小,果然是水果的产品:

这是另外一只耳机仓里的文字:

耳机上也有细小的文字,得放大了看才看得清:

放大点看得清:

家里没有人用水果机,幸好我有一根3合一的数据线,凑合用用吧,没有U表,就用这个移动电源试试吧,果然没电流:

对于这样的故障,第一想法就是拆开看看再说,但是这东西严丝合缝的,没法下手拆,想想这玩意似乎支持无线充电的,我之前正好买过一个无线充电板,于是翻出来,接上充电宝,空载时有电流,无线充电板亮红灯:

再把它放在无线充电板上,充电板亮蓝色,说明检测到设备并且在充电,电池仓上的灯也亮了:

蓝牙耳机仓上的指示灯亮了几秒就灭了,但是充电宝有电流显示了:

再改回线充,也亮灯了,并且也有电流显示了,对于519mAh的电池来说,34mA的电流应该是正常的吧:

用线充也是,几秒后充电池上的灯灭了,但是电流还有,说明还在充电中:

继续充电,十几分钟后,充电宝电量下降,充电电流也变小了,估计充电仓的电池快充满了?

用手机试试,打开蓝牙,发现了它,原来是AirPods Pro:

百度一下,卧槽,这么贵,比我的手机都贵!:

我擦,竟然看不起我的手机,拒绝配对!!!

想想,应该是在充电的原因,拔掉充电线,再次配对,OK了:

使用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
没看到修啊

网友A:
这是放太久电池饿昏了吗?

网友B:
0.34A不是340毫安的电流吗
不得不说,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苹果的做工确实好。我3799买的小米11,电源键晃动的间隙得有半毫米,感觉要掉了,看看手里的苹果4,那么多年前的工艺了也比小米11强太多了。

网友C:
AirPods Pro : 就你也想和我配对,想得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放太久电池饿昏了吗?

母鸡啊,不是我的,不知道怎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4A不是340毫安的电流吗
不得不说,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苹果的做工确实好。我3799买的小米 ...

做工确实不错,找不到下手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rPods Pro : 就你也想和我配对,想得美

最后不是还是被我强行配对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4A不是340毫安的电流吗
不得不说,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苹果的做工确实好。我3799买的小米 ...

哈哈,少打一个0。

网友D:
哪里修了,就看到充电,归你了?

网友E:
楼主家的电好强劲,一下子就芝麻开门,电就进去了,

网友:
昨天修一个闲置1年多的对讲机,电池电压3.6,充不进电,充个10多秒就绿灯,后来直接把电加到电池两端激活保护板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修了,就看到充电,归你了?

原价1999的耳机,怎么可能归我了呢?充满电就还给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家的电好强劲,一下子就芝麻开门,电就进去了,

有线充不进去,无线充电能冲进去,奇怪。

网友F:
用几天还会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几天还会找你。。。。。。

那就再继续用无线充激活就行了

网友:
入了个华强北洛达三代,今天和同事的Pro对比了下音质,洛达高音差些,但低音比pro好很多,华强北还是很可以的,1/10的价格做到了7、8成的体验,接下来就看耐用性了

网友(2023-03-10):
手上就是这个耳机,降噪是真牛,音质就各有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