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采用五核心LED灯珠的WiSHFUL超亮10W球泡灯拆测

楼主(2021-11-18):
五核心LED灯珠的10W球泡灯

实测2W多

纯电阻降压限流

单个灯珠供电电压15.59V

单个灯珠供电电压测试

网友:
        我就专门撸个阻容降压的改小夜灯用,甚至长明灯,都有的玩

网友:
微距照片拍的真好!

网友:
自己D的功率插座比这灯泡好看多了

网友:
这玩意,拼夕夕差不多1块钱一个,数量越多越划算,甚至低到2-3毛

网友:
不但虚标,而且这2w能量一大半耗在电阻上,最后实际光效还不如1w的容阻灯泡

网友A:
如果灯珠两个反向并联,整流桥都能省

网友:
这种廉价电阻降压的只能用高压灯珠,普通低压灯珠效率会非常的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珠两个反向并联,整流桥都能省

慢慢会发展到这一步的,。以前觉得阻容已经是底线了,现在更低

厂家的理念是能节约一分钱就是一分钱

网友B:
不是6个么?有一个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6个么?有一个是假的?

是指单个LED灯珠内集成了五个核心,即相当于总计6×5=30个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单个LED灯珠内集成了五个核心,即相当于总计6×5=30个灯珠

原来如此,学习了,感谢指教

网友:
这种浪费资源

网友:
这虚标也太多了,而且连最简单的RC恒流都不装

网友C:
5瓦亮度都达不到了,还吹嘘什么超亮10瓦灯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无可能未来单灯珠直接市电 ?

不太可能。

频率:32768Hz
振幅:2.75伏

网友:
这个还好点,至少是铝基板,对灯珠的散热性能可以起到一些保障。
还有比这更差的,电路板材质是玻纤(玻璃纤维)的。连续开灯几个小时之后,再拆开一看,发现电路板背面(空的那面)被电阻烤黑了。

由于这个灯是用电阻来做降压、限流的,因此不适合长时间点亮(亮时间长了,限流电阻就越来越热,到最后就烧断了),在走廊、楼道之类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瓦亮度都达不到了,还吹嘘什么超亮10瓦灯泡了。

我感觉,应该是厂家瞎标注的

8255

网友:
跟我拆到的那个一样,整流桥直接限流电阻,不过比我那个还少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