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的这种主板,买个什么样的盒子适合diy一下塞进去当个minipc

楼主(2021-11-18):
平板的这种主板,买个什么样的盒子适合diy一下塞进去当个minipc.配置是atom z3740 2G + 64G

内屏爆了,从dock引线飞出来的usb可以用,外接hdmi可以用,现在已经装好系统,就是这个盒子不太好安排呀

网友A:
亚克力夹板加一圈固定杆就好了,全暴露的主板散热及其牛逼,就是进灰问题会有点糟心……

顺便问下这个U盘哪买的,还有没有未拆新品,很喜欢

网友:
就这个样子反着固定到屏幕后面就行了吧,还方便点,其他好点的办法也就用两块亚克力做三明治了,用现成盒子很难改

网友:
月饼包装盒凑合用吧

网友B:
淘宝上防水盒,各种尺寸都有

开个孔加个风扇,塞入移动硬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夹板加一圈固定杆就好了,全暴露的主板散热及其牛逼,就是进灰问题会有点糟心……

顺便问下这个U盘 ...

宇瞻的应该好买吧,性能差的要命,写入2-5m

网友:
随便买个小主机都比diy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防水盒,各种尺寸都有

开个孔加个风扇,塞入移动硬盘,都可以

这个买了一个的,不是太适合,太厚了,而且面宽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C:
亚克力板画好图让卖家帮你切好,用铜柱固定组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宇瞻的应该好买吧,性能差的要命,写入2-5m

这个型号的我找过,全网断货,毕竟是2010年的东西了,2012年就停产,但是外观我是真的爱啊,现在手头买了几个联想SX3,虽然速度奇烂而且是安国的主控但是为了外观我把全网剩下的6个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我找过,全网断货,毕竟是2010年的东西了,2012年就停产,但是外观我是真的爱啊,现在手头买了 ...

大佬你也太会玩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克力板画好图让卖家帮你切好,用铜柱固定组装。

亚克力貌似做出来不便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也太会玩了呀

16G才卖10块,六个加邮费一共75,造型还很喜欢,不买等着被人抢哪?

网友D:
这是什么神仙平板,HDMI之类的外置接口用扩展板已经够离谱了,那个MSATA还是M2的存储竟然也是软排线飞线后扩展板加出来了,有点离谱到家了吧。
折腾亚克力确实不划算,建议把你那U盘壳拆了,出给需要的那个兄弟,然后把USB头子也焊掉,把尺寸搞到最小最薄,飞线到现在外置扩展板上方的空位里,最后既然液晶爆了,就把液晶层拆了背光层保留,然后去广告店用卖U盘壳的钱照着屏的尺寸,把女盆友的照片出成灯片回来换上,这样就可以利用原厂壳即当机箱又当相框,往电视柜上一摆,机器一开WIN10启动,女盆友更是闪闪亮,丈母娘直夸这小伙即浪漫还勤俭持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神仙平板,HDMI之类的外置接口用扩展板已经够离谱了,那个MSATA还是M2的存储竟然也是软排线飞线后 ...

那个不是msata也不是m2,而是一个3G网卡的插槽,之前上面插着一个华为的3G网卡,屏幕排线和3G网卡,触摸排线走的一条先过去的,现在光板可以脱离那一部分运行

再说了U盘壳5块包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msata也不是m2,而是一个3G网卡的插槽,之前上面插着一个华为的3G网卡,屏幕排线和3G网卡,触摸 ...

5块还是50,这就看对方的情怀值多少钱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减小体积,那就拆了主板然后做亚克力或是找合适的外壳去搞(看这个宽度,或许做门窗用的的铝合金或者塑钢槽子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图实用的话,自然还是原壳装原机最好,觉得屏影响视觉了,就像上面说的那样,改成个相框或是全部包上痛贴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块还是50,这就看对方的情怀值多少钱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减小体积,那就拆了主板然后做亚克力或是 ...

想把板子和一个500G的笔记本硬盘组在一起,机子自己带的64G emmc太小了,下东西怕没几天就凉了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折腾了,diy比买个 机顶盒还贵

原样放在电视后面挡着就行了

网友:
非要折腾,就自己设计好位置  尺寸  开孔

然后找亚克力厂定做,再组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要是我就不用配盒子。1:可以考虑塞到显示器里改个一体机办公,看视频。2就是找个键盘在键盘下面做个盒子,盒子塞到键盘里做个一体机,只样接口可以不必过多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