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12V充电座快冲VS标充对比拆解(DEVON 5307-Li-12F/5307-Li-12R)

楼主(2021-11-18):
快充是5905标配,标充是DD-12TS 标配,我负责拆,电路不太懂,懂行的大神来聊聊

网友:
嗯!,图片备注文字比较好,至少知道看了个啥

网友:
都很不错,拍的也很棒!

网友:
快充电流大,慢充电流小,快充用继电器管断

网友:
拍的很清楚,快充的电流大点,外置MOS管,标充的直接用内含MOS的PWM芯片了

网友:
还是快充好,牛屎都比慢充的大。

网友A:
12V的大有,还是那种无刷平台平推的质量高,可以和20V通用闪充充电器可惜目前就见过3种,一种是抛光机还有一个5279和一个常见的电钻,有刷平台更新太慢了

网友B:
很用心的发帖,学习了。话说快充那些散热片真是扎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用心的发帖,学习了。话说快充那些散热片真是扎实。

功率大3倍,不大压不住

网友:
标充EMI的共模电感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大有,还是那种无刷平台平推的质量高,可以和20V通用闪充充电器可惜目前就见过3种,一种是抛光机 ...

大有12V平台唯一能打的就是5279了,别的都一般般,12V平台大有不太上心,主要弄20和24V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大3倍,不大压不住

充电速度很快, 30分钟充满,再用标冲就很难接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速度很快, 30分钟充满,再用标冲就很难接受了

我三个快充,巴不得换一个慢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有12V平台唯一能打的就是5279了,别的都一般般,12V平台大有不太上心,主要弄20和24V去了 ...

那个FLEX版的12V抛光机,可不便宜两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FLEX版的12V抛光机,可不便宜两千多

那个品牌就算了,不在国内发售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大有的品牌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