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把AMP打线刀

楼主(2021-11-18):
这个打线刀拿在手里很有很有份量,做工看着挺不错的。最后一张放了一张使用示意图,好了下面上拆解图。

网友:
靠,安普的打线刀,做工真漂亮

网友:
家里就几组网线,一般都是用小螺丝刀搞定。谢谢!

网友:
看到最后终于明白这东西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
看原理,和半自动中心冲一样:)

网友A:
我总感觉这样直接压进去的会接触不良

网友:
以前做弱电的时候,一天打了上百个模块,手都打麻打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总感觉这样直接压进去的会接触不良

做过非常多的,卡得很紧,不会接触不良!  那些接触不良是因为模块太水太差+网线太细不达标,很多还是山寨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太大了,很少用,用的很小那种

网友:
明白打线刀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
原来这玩意是这结构啊

网友:
想当年 安普的打线刀没用过 但剥线刀用的最多 经常去学校做工程 动辄上百台电脑的机房 有个趁手的工具是多么的幸福

网友:
在光进铜退前,电信机房跳线架和大的酒店宾馆,用这种。

网友B:
不知怎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怎样使用

弱点通讯用的,最后一张有示意图。

网友(2024-07-10):
十几个一打手软了。我通常用小黄刀加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