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店捡漏的原装爱玛60V20AH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1-11-18):
修车店老板给了3个原装充电器,都是他瞧不上的60V铅酸充电器,有12AH的也有20AH,两个裸板一个带壳。
裸板的故障比较复杂一点,先修带壳的,看着是爱玛原装的。

原装封条还在,是个处,只要不是泡水,应该都能修

第一感觉是不是线拉扯内部断线了,毕竟是2017年的老充电器了,
后来想想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因为修车店老板也不是吃素的,
他那里上千个裸板,都是他拆的,简单断线故障肯定能修。

没错,真的是2017年3月产的

捅破激光防伪膜,十字螺丝好评,没生锈

看板子是原装货无疑,不是山寨,该有的都有了,除了内部灰尘多一点,看不出来问题

输入线确实拉扯过,但是万用表量下来正常,安规,二极管,保险,emi都正常

输出线也被拉扯脱皮,但是也都健在,故障不在两头的线,那就在板子上了

开关管ok,输出整流也OK,插电没反应,大电容有300V,看来是个疑难杂症

最后“神器”帮忙,diy的维修插座,串联一个小功率变压器当限流,次级接稳压管和双色指示灯,
电流大,绿灯不亮,电流小,绿灯亮,间歇电流红灯闪,非常适合维修开关电源。
果然,把上面这个爱玛故障充电器插上去,瞬间红灯闪了一下然后绿灯也跟着闪,
伴随着变压器线圈的吱吱吱声,妥了,是没能启动,果断查启动电阻,阻值正常。。。。
但是启动电压依旧波动,于是补焊两片串联的启动电阻,顺利启动,修复完成。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成本制作哈哈

网友A:
技术不错,贴片元件虚焊故障不常见!这个维修利器比较感兴趣,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电路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贴片元件虚焊故障不常见!这个维修利器比较感兴趣,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电路图吗? ...

原理和灯泡差不多,多了二极管显示。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儿

网友C:
你这变压器太小,遇上一个启动电流很大的设备就不顶用了

网友D:
lz最近修了很多充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变压器太小,遇上一个启动电流很大的设备就不顶用了

我就修修电瓶车充电器,功率再大的我不修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贴片元件虚焊故障不常见!这个维修利器比较感兴趣,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电路图吗? ...

大致这样,可以自行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最近修了很多充电器啊

现在看到充电器想吐,家里一堆充电器了,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和灯泡差不多,多了二极管显示。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儿

没错,就是受到灯泡大法启发,不过现在灯泡不好找了,正好手头有小变压器就用上了

网友E:
修车铺老板算赖上你了那个维修盒子可以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车铺老板算赖上你了那个维修盒子可以送~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免费劳动力,免费维修,多开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免费劳动力,免费维修,多开心

嘿嘿 也属于互利互惠,就当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 也属于互利互惠,就当练手了~

也对,不能计较太多,毕竟修车店老板也送了我不少东西,保护板,外壳,什么的,点焊机,分容柜,内阻表都能借用,省得自己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这样,可以自行改造

多谢分享,紫薯布丁

网友F:
 我要看看线路板的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要看看线路板的另一面。

5.00000000000V:lol:

网友F:
 基准是3.98V,2个同时显示是3.98.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准是3.98V,2个同时显示是3.98.

呃呃:titter:3.98先生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要看看线路板的另一面。

不知道扔哪个墙角吃灰去了,等找到了再补反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准是3.98V,2个同时显示是3.98.

恭喜新梗get:t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