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烧黄鱼

楼主(2021-11-18):
鱼鳞难去,泡在水里刮,不会乱飞。

收拾干净

整条放不进锅,切两段。

昨天梅干菜闷肉的汤,去油以后,取部分汤汁与黄鱼一起烧,应该比较鲜美。

宁波菜雪里蕻烧黄鱼的替代版,在家里做菜只能这样,不可能百分百复制。

有碟黄泥螺就齐活了,可惜没有。

开饭!

楼主:
饭毕,干掉半条,黄鱼肥美,也腻的很,冲碗普洱茶解解,晚餐吃素,另半条留明天。

网友A:
就这样水煮吗?不先奸一下,再红烧,那样不香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水煮吗?不先奸一下,再红烧,那样不香一点吗?

大黄鱼很难煎,一弄就碎,卖相不佳,简单加工就好,喝口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水煮吗?不先奸一下,再红烧,那样不香一点吗?

大佬讲究养生

楼主:
广东气候炎热,煎炸容易上火,
鱼首选蒸,或水煮,只有不新鲜的才会油炸。

网友B:
不错,好的海鱼清汤蒸、煮、炖都可以品尝鲜味,淡水养殖鱼就需要重些口味了,话说泡着水里除麟是不错的方法,我的方法是盖着塑料袋刮、不但适合这么大的鱼,也同样适合超大的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好的海鱼清汤蒸、煮、炖都可以品尝鲜味,淡水养殖鱼就需要重些口味了,话说泡着水里除麟是不错的方法 ...

淡水鱼泥味重,海水鱼不存在这问题。

深海鱼有种做法是挑无磷或磷很少的,腌一天,直接放蒸笼蒸,冷吃,我们叫熟鱼,有些地方叫鱼饭,不放冰箱保存一周不变质,风味独特,,有海水的味道。

熟鱼是整担挑来卖的,价不贵,大家都买的起,熟鱼吃多了,有个现象是,没近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淡水鱼泥味重,海水鱼不存在这问题。

深海鱼有种做法是挑无磷或磷很少的,腌一天,直接放蒸笼蒸,冷吃, ...

吉林这边需要花钱才能去看海,最近也要去临省辽宁沿海,应季海鲜很贵的,经常入手的大多都是冻鱼,即使一些大超市的冰鲜鱼有时也怀疑是解冻后冰鲜的,尴尬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海鲜鱼(例如黄花鱼)的味道、肉质、口感还有印象,所以对本地的百姓家能吃得起的海鲜鱼就只能马马虎虎的吃了,有时禁渔期结束的月份会找机会到辽宁那边去玩几天,吃鱼、吃海鲜去找找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吉林这边需要花钱才能去看海,最近也要去临省辽宁沿海,应季海鲜很贵的,经常入手的大多都是冻鱼,即使一 ...

活的海鱼很少,也很贵,吃不起,也没必要吃。

深海鱼没活的,这种是我们吃得最多的,很便宜,他的特点是鱼肠肚没去掉,整条盐水泡完就蒸,鱼讯来时也没空加工是吧。

网友C(2022-01-08):
引用 楼主:
大黄鱼很难煎,一弄就碎,卖相不佳,简单加工就好,喝口汤。

煎的时候下面撒点盐,油要热滑动几下鱼皮微焦就好,另一面要在翻面前才将盐撒在皮上然后迅速翻面,就不会煎散了,养殖的黄花肥厚煎出些油来不仅减腻还增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煎的时候下面撒点盐,油要热滑动几下鱼皮微焦就好,另一面要在翻面前才将盐撒在皮上然后迅速翻面,就不会 ...

经验丰富哈,不粘锅煎,鱼太大了,这鱼是人工养的,以后不会再买了,腻,是最大感觉,能腻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丰富哈,不粘锅煎,鱼太大了,这鱼是人工养的,以后不会再买了,腻,是最大感觉,能腻一天。 ...

野生大黄花太贵了也不常见。
太大的鱼油煎的火候不好掌握,不小心就失其软弹,往往还不能做到内外火候俱佳,后面再怎么熬得好也失了鲜美。只能宽油以期煎得恰到好处,再沥出绝大部分油脂。沥出的油倒也不会浪费,炸过鱼的油烙千层饼,香气扑鼻不腥不腻。绝配

网友D:
黄鱼我们一般选择清蒸,最后淋热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鱼我们一般选择清蒸,最后淋热油

所有鱼都应首选清蒸,最好刚刚熟,嫰!

网友(2022-08-06):
古董菜板不错啊,祖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