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通电十来秒就黑屏,拔插电源线就好,十来秒又黑屏,如此反复

楼主(2021-11-18):
黑屏之前屏幕左边还抖几下,然后就黑屏。电源灯正常亮着。ccfl,4灯管。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保护电路在工作,拆开检查背光电源部分。

网友A:
手电筒检查背光

网友B:
如是要是老款显示器,换灯管吧,电容估计已经怀孕,换电容解决一时,换灯管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可能需要维修或更换电源板。

网友:
通常都是背光部分的问题

网友:
也不来个图,差评

网友:
电源,灯管,也就这两个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检查背光

看哪个位置?关灯看不到有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是要是老款显示器,换灯管吧,电容估计已经怀孕,换电容解决一时,换灯管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

ccfl的,4灯管

网友C:
灯管坏了 然后保护了  换led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管坏了 然后保护了  换led的吧

怎么确定的?
不想换LED的,LED太伤眼睛了。坏了修不了也会再淘个ccfl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的?
不想换LED的,LED太伤眼睛了。坏了修不了也会再淘个ccfl的。 ...

买灯管换上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灯管换上不行吗

现在不知道怎么确定是哪里坏,周末再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哪个位置?关灯看不到有光

用手电贴紧屏幕照射,如果可以看见图像就是背光坏了,不想换led可以换灯管,还有得卖

网友:
如果拆机了,从屏后面照,效果更明显

网友:
多数是灯管有问题了,引起保护电路保护工作了就黑屏了,基本就是换灯管或者换电源板这两样。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问题的多,灯管其次。开机10秒黑屏一般是灯管供电故障,重点检查滤波容

网友:
我的显示器 LED的   插拔插座的时候会有影响,  显示器会黑屏几秒然后又恢复了。。。一直没搞明白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