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充电,电池端充电口插上有一声电火花,正常不

楼主(2021-11-18):
电动车电池充电,220V端后插,电池端充电口插上有一声电火花,正常不?然后充电就正常充电了。换了个新的充电器,电池充电口插上去就没有电火花。这是什么原因?充电器充电头坏了?氧化了接触不良?按理说220V不接应该没负载不应该有电火花啊。怎么处理呢?使用新的充电器?还是希望能将老的救活备用。

网友A:
充电器输出端有大电容存在,先插220V就不会有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输出端有大电容存在,先插220V就不会有火花

但我换了一个充电器就没火花了。有火花的是蓝克雷斯的3A充电器,智能风扇,过热启动风扇。无火花的是凤凰的2A充电器,风扇充电即启动。

网友:
没火花的估计是有防反接功能或者输出可控硅

网友:
老的没反充保护  新的带保护插上电池才能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