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内胎开口笑了

楼主(2021-11-18):
都说笑比哭好,可是也不一定,我的自行车内胎就自顾自的笑口敞开,很不好!它们既不用钉子扎,也不用玻璃刮,就自己开口笑起来,都不知道这内胎制作材料是胶皮呢还是豆腐皮~~~~

网友:
这个已经不值得修补了

网友A:
我新换的朝阳胎,半小时就自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新换的朝阳胎,半小时就自爆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B:
朝阳胎。。。没这么差吧?
我一对朝阳内胎都用了三四年了,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朝阳胎。。。没这么差吧?
我一对朝阳内胎都用了三四年了,还好好的。

刚下单了朝阳胎听说还行呢。
我这个宝贝内胎上面没有牌子,外面挺光溜里面像赖蛤蟆皮凸凸洼洼的厚薄不匀,做粘补补丁都不成,自行车有5~6年存屋里没用,这才拿出来骑了没几天就自己开裂了,本来想粘一下将就几天,结果锉一下就出一个洞,害的我粘了3个洞还漏气,差不多一管胶水用没了,按着车铺5元钱一个补丁都15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下单了朝阳胎听说还行呢。
我这个宝贝内胎上面没有牌子,外面挺光溜里面像赖蛤蟆皮凸凸洼洼的厚薄不匀 ...

应该是买自行车原配的胎吧,那种胎质量都很差的,没有弹性。再加上放的时间久,肯定就酥了。

网友:
买贵的,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