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拯救者14笔电加固态硬盘、换内存和电池,总花费¥700

楼主(2021-11-18):
同事一台联想拯救者14笔记本电脑

说开机进系统太慢了,需要近十分钟。一看就是孩子上大学买的游戏机,出来工作后淘汰给大人用。

开盖看看,4G的1600DDR3低压条

有M.2插槽,但只有个1T的机械硬盘。内置电池还是坏的,输出无电压

下单买8G内存,查过接口最大支持8G。

固态硬盘没好好查查,买错了不支持NVMe M.2。还好京东退货没损失,重新买的金士顿的 A400

怕挑内存,买的联想的

买错了不支持NVMe M.2,吐槽一下,铠侠连颗小螺丝都不送,还得我拆破笔记本找出一颗。

退货后换金士顿 M.2接口(SATA总线) A400

重装win系统到固态盘中,开机6秒。

电池没输出了,拆了看看

电压都在3.7V,内置33。不会搞,直接淘宝买一个

花费7百,老电脑升级一下日常办公足够使用。

网友A:
四代平台其实支持16G以上的内存的,而且这是个游戏本,你4+8变成非对称双通道,超过8G的部分下降一半带宽,还不如双4G……

网友:
买买买,用得上就值

网友B:
而且你会发现键盘膜是智商产品,影响手感;到电脑报废,键盘上的字还是新的

网友C:
前面几项升级都很有意义,但是电池干嘛用,0输出都是因为长期不用就容易锁掉,拆了得了,真的打算带这个大笨象出门吗?。。。。。

网友:
联想原配内存应该是三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四代平台其实支持16G以上的内存的,而且这是个游戏本,你4+8变成非对称双通道,超过8G的部分下降一半带宽, ...

原来混用内存条没法发挥全部性能啊,一直以为组双通道只是会更快。笔记本要是出厂就把内存插满了再升级真是特纠结,换下来的内存个人也卖不上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面几项升级都很有意义,但是电池干嘛用,0输出都是因为长期不用就容易锁掉,拆了得了,真的打算带这个大 ...

硬盘就怕意外断电啊,我的笔记本电池也是插上电白白在那充放电损耗,感觉容量都下降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会发现键盘膜是智商产品,影响手感;到电脑报废,键盘上的字还是新的
...

作用还是有的,可以防止键盘缝隙落灰。不过我是佩服那些使用键盘膜的,手感得差成啥样啊也能忍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就怕意外断电啊,我的笔记本电池也是插上电白白在那充放电损耗,感觉容量都下降好多了。 ...

联想的电脑可以安装电池管理软件,控制充电阈值,这样电池插电就不会充电。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混用内存条没法发挥全部性能啊,一直以为组双通道只是会更快。笔记本要是出厂就把内存插满了再升级真 ...

容量、速度、技术特性混用很容易翻车,我建议4G的出手,同一根8G的再买一个放上去,16G全程双倍速不会卡顿而且有些内存支持的技术能更快更稳定,我一般维护主机是从来不考虑不同牌子不同批次不同容量内存混用的

网友E:
楼上的莫不是强迫症,我认为够用就行,不同容量和频率的也能组成双通道啊,总比单条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莫不是强迫症,我认为够用就行,不同容量和频率的也能组成双通道啊,总比单条快吧 ...

真不是强迫症,内存有CLS跟其他技术的匹配,虽然可以靠牺牲技术实现一些兼容,但是最好的方案还是同型号双条匹配

假设一个内存条是DDR3 1333,支持ASR,CLS默认序列比较高,你后面买了一个DDR3 1600,不支持ASR而且序列比较低,那电脑肯定会按照第一条内存去走,可是ASR就不能开启了因为你第二内存不支持,有时候出现数据错误反馈出来的不是XXXXXX不能执行就是BSO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几项升级都很有意义,但是电池干嘛用,0输出都是因为长期不用就容易锁掉,拆了得了,真的打算带这个大 ...

人个觉得电池 真没必要换了。返正在家里当台试机直接插电就行了。固态硬盘是最有必要换的,老本换固态立马飞起来的感觉,内存次之。

网友:
人个觉得电池 真没必要换了。返正在家里当台试机直接插电就行了。固态硬盘是最有必要换的,老本换固态立马飞起来的感觉,内存次之。

网友:
反正8+4也比拔了4单独一条8性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混用内存条没法发挥全部性能啊,一直以为组双通道只是会更快。笔记本要是出厂就把内存插满了再升级真 ...

之前插1根是4G单通道;你现在这样:4+4是双通道128bit位宽,还有4G是单通道,和没升级之前是一样的。老电脑这样升级性价比最高。

网友:
不错,如此换血尚能再战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