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无法正常开机,无法正常关机,求助

楼主(2021-11-18):
电脑5年半多,
关机后(显示器无信号或显示蓝色,键盘灯熄灭),可是电源键还是亮着,然后长按才可以关掉;
短时间内再开机,电源键亮,风扇转,屏幕和键盘都没反应,BIOS都进不了;
如果拔掉电源等很长时间,或第二天直接开机,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关机每次都有问题。
已更换主板电池,手上没有其他电源可以替换测试,求助,是不是电源故障?

系统 WIN10教育版
CPU E3-1231 v3
主板 技嘉 B85M-D3H
显卡 讯景 RX 560D
内存 威刚8G*3
电源 振华 冰山金蝶GX450

网友:
先换电源吧

网友:
分别单独只插一根内存试试不行再换一条内存槽试。

网友:
显卡是不是用DP线连接的?
换个HDMI接口试试看。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DP连接不能开机,换了 HDMI线就正常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开机,电源键亮,风扇转,屏幕和键盘都没反应,硬盘灯不亮,只好长按电源键关机。再按电源键开机又正常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替换大法,从易到难吧。

网友:
检查主板电容是否怀上了,还有可能是系统电源管理问题

网友:
查一下内存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开机,电源键亮,风扇转,屏幕和键盘都没反应,硬盘灯不亮,只好长按电源键关机。再 ...

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主板的问题。
先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如果都是固态电容看不出来,就尴尬了。
或者试试看有没有其他主板能替换。

网友C:
用PE测试一下,先排除软件故障,再来换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主板的问题。
先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如果都是固态电容看不出来,就尴尬了 ...
其他主板替换
这个暂时没有考虑,因为暂时还不是严重的问题,将就一下也过得去。另:电容没发现鼓包的。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963-1-1.html

这个是我之前遇到的情况,好像和你遇到的问题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963-1-1.html

这个是我之前遇到的情况,好像和你遇到的问题很相似 ...

正常使用了5年,最近才出现的故障。主板都是固态电容,电源拆开看没有鼓包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E测试一下,先排除软件故障,再来换硬件

直接拔掉硬盘,都无法开机,进不了BIOS

网友:
也许是系统问题,win10 快速启动在一些老机器上可能有兼容性问题,关了快速启动用u盘启动pe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故障可能是电源或主板问题。

网友:
硬件拆下来,裸奔看看

网友:
主机打包发给我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