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SW-15S62A恒温电热水壶拆机和改装

楼主(2021-11-18):
苏泊尔SW-15S62A恒温水壶本来没兴趣拆机的.只是前几天晚上装水时失手掉到水桶后拆开清理积水,原来内部是防积水设计的,加有出水孔防止积水的。

既然拆开了,好奇顺手分析电源设计,原来是串联型220v转5v稳压,再供电单片机作加热或恒温控制.没有隔离变压器,输入220v整流滤波是两个400V 4.7uf.输出5v滤波是220UF+220UF+470UF
.太省成本了。众所周知,输入波波电容偏小容易导至电源损坏.所以想长寿就要换大容量的.因结构限制,将输入其中一个400V 4.7uF改为400V 33uF.稳压输出在单片机板上的470uF改为2200uf.。原来是从电源座上拿起后立即没有显示的.改电容后从电源座上拿起还能继续显示温度10秒左右.

下面这张双红圈的电容就是更换后的电容

网友:
价格在那里啊,说明还是有点好的产品啊

网友:
苏泊尔的东西还是行的

网友:
只要价格行了,产品就行了

网友:
这么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换电容意义不大。当然,换了可以治强迫症。

网友:
温度表不错,将来可以单独留下当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系统在高温环境中容易损坏?

是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太小,相对于容量大的,容量小的就容易损坏

网友B(2023-05-15):
请问那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2-01):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电源芯片上有一层胶水,我用放大镜也看不清具体型号

网友(2024-03-27):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上有一层胶水,我用放大镜也看不清具体型号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