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师傅看下 TZSD32/HVKKFJJ这又是什么神奇的颗粒?

楼主(2021-11-18):
这又是什么鬼颗粒看不懂,白片黑片,还是什么鬼片

网友A:
盲猜闪迪32G颗粒
角落那个圆圈太闪迪了

网友:
另外应该是闪迪的拆机颗粒remark,就是闪迪标打了RM的颗粒
要么解扣要么拆机,然后被收购厂商刮了打了自己的标

网友:
remark重新打标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闪迪32G颗粒
角落那个圆圈太闪迪了

不像闪迪呀,闪迪是三个圆圈,两大一小

楼主:
我这个是闪迪

楼主:
无硬盘盒,固态怎么查看内存颗粒型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像闪迪呀,闪迪是三个圆圈,两大一小

只有闪迪东芝才会这么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闪迪东芝才会这么打

那圆圈有中国两字的英文,难道是国产自己出的么

楼主:
没想到这速度和金泰克的差不多,抛开主控,tsop48和bga封装的速度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圆圈有中国两字的英文,难道是国产自己出的么

你可以看国产长江颗粒的封装
有china俩字不代表是国产,也有可能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
你还是上一下量产看看吧,真说不准,拆都拆了看下也不难
谷歌看了下,都是金士顿系才有的东西,还都是和3S搭配的U盘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硬盘盒,固态怎么查看内存颗粒型号呢

接到电脑的SATA口,短接ROM点,开机,然后松开短接,进系统用固件工具可以查看ID。

网友:
黑片打标 上机用开卡工具看下ID不就知道是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