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还是搞不定,难道是一定要机械硬盘才识别么

楼主(2021-11-18):
买了个光驱支架,固态硬盘装光驱位,就是不识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机是老机神州a460,望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
拆光驱量了电脚位是对的,就是支架上4接口,有一脚是空的,连个开关,拨过来了一样没用,另外一脚光驱是1k电阻连地,而支架4.7k连地,换一k情况依旧

网友A:
要看一下总线,有些笔电光驱用的是USB总线,你SATA肯定通不了
但机械硬盘能认得话,这个就很奇怪了
供电来说机械吃电比固态还要多
有可能是玄学问题

网友:
固态接原硬盘位,原硬盘挂到光驱位,这样固态才能发挥应有的性能。有些老机子光驱位挂固态是认不到的

网友:
那还纠结什么呢,机械盘扔光驱架,固态装原来的硬盘位不行吗?

网友:
有些机器的光驱位本来就不支持硬盘,看下BIOS里有没有设置吧

网友:
这是要换电脑的节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一下总线,有些笔电光驱用的是USB总线,你SATA肯定通不了
但机械硬盘能认得话,这个就很奇怪了
供电来 ...

怎么看是usb总线呢

网友B:
BIOS不认光驱到了Windows会认,所以你把SSD放到硬盘位没毛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不认光驱到了Windows会认,所以你把SSD放到硬盘位没毛病的

机械硬盘手上没有,只有固态,放光驱不识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硬盘手上没有,只有固态,放光驱不识别

人家让你把固态放到硬盘位,楼主是想放两个固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让你把固态放到硬盘位,楼主是想放两个固态啊?

我就两个固态

网友:
固态启动电流大,建议装在原装硬盘位置,机械盘放光驱位

网友:
有些主板BIOS对SSD有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