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十一买了个无刷大艺扳手 调速不稳定 有知道怎么搞的吗

楼主(2021-11-18):
双十一买了个大艺无刷扳手  裸机几十块钱  应该不是正品  力度也还可以 也很小巧 目前发现两个问题  其它的做工什么的还行  一个就是铝头处不是滚珠轴承 框动有点大  不过也够用  另一个就是这玩意调速器太不线性了 慢慢的按压最小一格转速就很大了 拆开看了下 调速器应该是有六个速度档位的  按压也能感觉到能调速  就是最小转速有点高了  和另一把东成的比这个简直就和直通的差不多  谁知道怎么改最小速度吗  改里面的103?  谁知道哪有像手电钻那种调速的能换上去的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把R8加大点试试呀

网友A:
没用过 正品的大艺   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这种扳手 不是像手电钻一样从0转线性网上加速的
而是起始就有一定转数  让扳手头部有个冲击的力度
至于头部是不是轴承的,好像大艺新款头部有三个螺丝
头部那的滑动轴承是可以更换

网友B:
有一种无级调速板。就像电动车调速一样,快放开关还有刹车

网友:
你这叫大艺款电动扳手不是真正大艺

网友:
同样的问题貌似以前有人问过!

网友:
无感无刷就是这样子,为了让电机转起来,控制板先要给电机转起来,才能检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正品的大艺   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这种扳手 不是像手电钻一样从0转线性网上加速的

主要是厂里有一把东成的无刷都可以像电钻一样慢慢转起来的  我现在这个是一启动就是至少一大半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无级调速板。就像电动车调速一样,快放开关还有刹车

空了找找  就是不知道找到了能不能塞的进去

网友:
应该可以。待我找到图片。传上给你看。

网友:
开关的级数有点少啊。。。

网友C:
电动扳手不需要多好的调速,我觉得楼主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扳手不需要多好的调速,我觉得楼主没必要折腾。

不是工具控 没那么多工具  想着偶尔用下能拧下螺丝也是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厂里有一把东成的无刷都可以像电钻一样慢慢转起来的  我现在这个是一启动就是至少一大半的转速    ...

买了南威的后悔死了。。无刷不如有刷的。。。。

网友:
拿冲击钻来举例,似乎有刷的和无刷的相比开关都不够线性,感觉还是钱不到位吧,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东成03-13、05-13开关线性算及格吧,不如下面那个有刷的百得BCD704优秀,百得这个后半程也不完全线性,但整体上比东成的两款都要优秀。前年还经手过一台大有12v锂电钻,开关线性做的也是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