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 K9DUGY8SCM开卡出错Chk PreTest Fail info block not exist

楼主(2021-11-18):
SM2258H的单贴U盘主控板,贴了K9DUGY8SCM,开卡出错,请问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单独进行缓存测试是可以通过的。

设置里面改了指定容量,开卡还是报错。

网友:
换软件版本

网友:
换Q0719A版本试试

楼主:
找了几个Q0719A的工具,都不认这个颗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几个Q0719A的工具,都不认这个颗粒。

私聊我,给你我改过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聊我,给你我改过的工具

非常感谢,已经开卡成功了,太谢谢了

网友(2022-01-18):
你好,大神,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固态,掉固件了,要怎么开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A:
私聊我,给你我改过的工具

大神你好,我有个SM2258H K9DUGY8SCM芯片的固态硬盘。不认盘了。在网上找了好多开卡的都开不了,看到论坛上您回复的好像有这个开卡的,能发一个给我试试吗?我的邮箱是17963398@QQ.COM   谢谢

网友(2022-05-26):
引用 楼主:
找了几个Q0719A的工具,都不认这个颗粒。

楼主能发个工具给我么,我也是和你一样的58h,也是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私聊我,给你我改过的工具

老哥能给我一份吗,同样的方案,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4-29):
K9DUGY8S0M 是什么颗粒?仔细看过了和楼主的CM确实不一样 不是打印错误

网友:
三星颗粒开卡总遇到类似的现象

网友(2023-06-09):
我也有两片没开出来。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A:
私聊我,给你我改过的工具

大佬能给个工具吗 3250194244@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开卡成功了,太谢谢了

楼主能把固件放出来吗 同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