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再拆个华星H-6000电子琴,没有声音

楼主(2021-11-18):
上次从废品站拿回来的电子琴,美得理MC310给娃启蒙用。
这个华星H6000,琴键发黄的厉害,琴键上的保护膜还没有扯去。

按钮说明都是英文的,还有张中文的卡纸。

就有点问题了,插电打开电源开关,屏幕亮,喇叭有电流声,无显示,所有按钮和琴键没有声音。

怀疑是哪里接触不良了,就要拆开。
抱着小心翻到背面,老沉了。上海华新电子电器总厂,八节R14电池,二号电池也不好买。

一阵拆螺丝,开壳了

楼主:
各种插口电路板打个卡

好几块板子,这块称为主板吧,打卡记录插头位置

电源线和喇叭线在这块板子上,还有功放芯片

放大看,LA4705N。还有三个小散热片,都是7805,7809,7909

另一块板子,晶振上焊接一个电容的一脚

所有插头拔下

翻过这个主板来看,有几个打码贴纸

有三个RC4558P

还有三个这个

好了,复原,把所有插头插紧。
通电试验,还是只亮屏幕,喇叭有电流声,其他按键和按钮都没声音。
侧面仔细瞧屏幕,能看到断码屏的字样。就是不显示,只有背景灯亮。
该怎么检查,从7805入手?

网友A:
先将纽扣电池更换,再试试。

网友:
我觉得从功放入手,检查功放供电及外围原件!

网友:
屏幕没显示,确定不是斑马纸坏了吗?要不就先换个晶振试一试? 没显示像是晶振坏了,至于按键发黄,应该也不是大问题,看见别人往水里加东西,太阳下晒一天就变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纽扣电池更换,再试试。

换了电池,不管用。跟纽扣电池无关.....

楼主:
接着拆,找问题
拆下功放板,三个小散热片对应的是7805,2个7809,没有7909.
一个7809用了一个比较长的散热片

功放板的背面

不知道LA4705N的阵脚定义,先拍下图看看
单面电路板,1脚和8、9、10脚都是悬空。

楼主:
想拆下主板下的功能键和屏显板,需要先拆插头板

螺丝是真多啊

终于拆下,看到屏显按钮板的真容,屏幕是焊接的,不是斑马条

屏幕两侧有两个灯,屏幕亮就靠这个

LCD屏幕背面的驱动芯片吧

硅胶按钮

楼主:
二楼贴着H-6000的纸条,弄掉了是个单片机

另外看了几个晶振,外壳都有引脚接地。
屏幕不显示跟晶振也没啥关系吧

按键没声音,从功放找原因吧
屏幕无显示,该怎么扒拉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