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双十一工厂店12元电子秤

楼主(2021-11-18):
双十一限时半价17.45元 加上店铺满减券到手12元
3000g/0.1款,最大载重3100g
拆下背面螺丝后打不开 拆下传感器后发现正面还有4颗螺丝
3kg传感器352030电池(150mah)
主板正面
邦定黑胶主控
充电部分为4007二极管降压充电、供电由662X(4-6V转3.3V),KL3二极管隔离锂电与干电池

接下来改造一下。。。。。。
再加两颗电池(LG蓝牙耳机195mah/魅族蓝牙耳机130mah)
焊接固定好
再改造充电电路 4054用完了所以采用的4057还带反接保护 LED飞线到屏幕背光
接下来测试充电 发现无法充电无限重启 结果换了一颗还是这样 最后发现问题出在USB接口 5V与D-既然焊在一起导致充电器数据脚识别到高电平重启 去的USB接口的D-引脚后焊回
充电正常了
排好线装回
充电时亮红灯 显示屏跑马
充满后灭灯
3kg量程日常足够,电池位9*20*75mm最大可以装802070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居然是是锂电池+碳性电池。

网友:
竟然是充电版的

网友:
一看楼主就收集了不少电池,两个还不一样

网友:
改改更健康

网友:
充电版的不错啊

网友:
居然一个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A:
类似的我也买过,最好加干电池指示灯电阻和开关,锂电池过放保护后用7号电池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我也买过,最好加干电池指示灯电阻和开关,锂电池过放保护后用7号电池应急。 ...

这个不用担心呢 锂电是稳压到3.3V 高与干电池的3V电压 锂电断电后才会消耗干电池 这容量一年充一次都用不完

网友:
不错哦,改得好

网友:
没必要加电池 这电池能用很久很久的  给电池加个保护板 改下充电就行了

网友:
加这么多电池浪费了,这玩意超级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