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12电源一机二用,省个电源省个插头,省省省........

楼主(2021-11-18):
(图片)

网友A:
搞那么麻烦那么丑干嘛?用另个的时候拔下头不就行了,我一个刀头用到现在都没想过换头

网友B:
:lol:w我是直接内置2套,可以同时用不用等待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w我是直接内置2套,可以同时用不用等待加热。

第一实在是没空间了,第二转换开关按一下,也只几秒的等候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麻烦那么丑干嘛?用另个的时候拔下头不就行了,我一个刀头用到现在都没想过换头 ...

懒病犯了,不愿意换来换去,费时间,也强迫症,想到哪做到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病犯了,不愿意换来换去,费时间,也强迫症,想到哪做到哪

我就没换过头,除非是焊特别狭小的地方,否则一个刀头完全够用了

网友:
意思是一拖二?

网友:
楼主左撇子吧?

网友C:
每个座子上搞个干簧管或霍尔  拿起那个那个那个加热。

楼主:
这都能看出来,看来楼兄有算命的天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座子上搞个干簧管或霍尔  拿起那个那个那个加热。

一个小板能控制两个头我水货啊,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小板能控制两个头我水货啊,不懂

干簧管,磁铁,配合继电器  可以实现的。只不过还是只能一个用 ,不能同时用。切换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磁铁,配合继电器  可以实现的。只不过还是只能一个用 ,不能同时用。切换是自动。 ...

您是大神,我是图最简单的方式,最少的材料来实现转换,空间有限,电源内部已经装的满满的了,用那个原件增加了,故障率也又增加了,我这半吊子也不会啊

网友:
你这是要一拖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