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患者脱裤子放屁改散热

楼主(2021-11-18):
各种路由器都改过散热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病得了10多年了。我的所谓的强迫症是:发热的电子设备都改散热(尽管不用加散热也正常工作)并非外观强迫症所以折腾过都很丑。随便放几个例子吧。

各种改善散热弄的乱七八糟的丑态。
楼下1楼回复主要发今天的吧。

楼主:
撸的随身WiFi改散热,中兴方案本不怎么烫,所以是脱裤子放屁

一段时间没来论坛,看见拆机有中兴方案有意玩玩没赶上好价花了10多块。(玩过10几个4G路由器吧,这种随身WiFi瞧不起,发热大,一发热就不好用了…很多开始用这种东西的最后都换成了cpe。用过的几种4G方案中兴的发热最少,所以有意玩玩)。到手后直接可用,按照坛里帖子切换sim…待机0.4瓦,关闭WiFi后0.2瓦很省电。我这测速最高50兆左右(其他路由器一般WiFi72Mbps连接最高能55)因地区环境而异。最高功耗可达2.x瓦,只要有流量使用几KB的流量网速和10兆的网速功耗都差不多。…这个中兴主控cpu感觉性能很低,带几个手机就不行,(一个看直播,其他刷淘宝刷论坛)明显感觉各种点击反应慢,论坛图片加载慢,感觉是网速不好拥堵了的样子,然而看直播的同时测速发现网速却有20多,说明不是带宽不够,感觉是转发能力差!处理器没去查参数,这么差的性能我猜测是不是软件nat啊?而看直播的时候去登陆web管理发现好几秒都加载不出来,比平时慢了好多妥妥处理器的性能不够。…

还是说改散热吧,其实用不着的,看直播10Mbps的网速这个天气外壳微温,比起其他高通华为的好很多!揭开顶盖还是感觉有发热的50度以下,一般人大概50度以上的温度手上没有老茧的话手指触摸是不能持续忍受的。发热的主要是主控处理器,WiFi次之,再才是4G芯片。正面由于空间隔的远,热量都传到背面,所以主要改背面,塑料壳很简单的扣个洞,由于屏蔽罩焊上的,技术不好怕吹飞阻容小零件麻烦就不动风枪了。对应别人的图CPU位置滴入一滴硅脂,用针头向上挑,利用吸附和重力使其通过小洞流到芯片上,我这个硅脂应该是不含银的不担心短路(以前这么干过)。上面贴上两个散热片,另一面4G虽然不烫,热量透过来到SIM卡上还是有40来度的,所以揭开屏蔽罩剪断支撑,贴上薄硅胶盖上…外面再贴一块厚的(硅胶不够了未能贴近外壳)就这样吧纯当起热容性质了。由于很省电待机一夜才几百毫安(电费也不是很多钱,看见功耗高就想弄低也是强迫症)替换其他4G路由器,到时候弄个定时器吧闲时开这个,忙时自动开5G路由器…

网友:
不行,改完了就不想用了

网友A:
楼主强大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帮我看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12104319674
这个玩意能不能加个散热呀

网友:
这是想祖传下去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大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帮我看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1.7fab7917XR4 ...

你看我一楼第二图就是类似的,只不过我这是msata 不是m2接口。由于是铝壳所以只需要组合散热硅胶到刚好的厚度,让它贴紧外壳就好了。做成三明治,3层硅胶夹主板和硬盘。如果不再拆就硅胶+硅脂。如果经常要拆就随后一层的胶片不要揭掉,方便拉进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大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帮我看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1.7fab7917XR4 ...

使用随身WiFi网络回复卡了,重复了。

网友:
建议上液金

网友:
改了肯定是有正面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大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帮我看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1.7fab7917XR4 ...

这个简单,只有你舍得花钱,石墨散热片,再加个导热硅胶垫什么的。

网友:
药膏壳烟囱好评

网友(2022-10-26):
我改散热,一般下面放一个12CM的风扇,容易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