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买个DVI转HDMI的转接头,绿联算不算比较好的了?还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

楼主(2021-11-18):
看了下绿联的牌子比普通的贵了很多,算是比较好的了吗?还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

网友:
没芯片的吧,直接转的,有根这样的线,一头一种

网友A:
随便买个就可以. 先试试看, 不贵. 好像便宜的几块都有, 是不是, 我以前看到过.

网友B:
几个常见品牌的质量都差不多,别买什么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正常价位选一个。

网友:
我们都是用的绿联,感觉贵点靠谱!

网友C:
绿联是比较成功的杂转正了,东西除了贵都能达到一线配件厂的水平,闭着眼睛买基本不会踩雷。但你要说值不值那价,其实是不值的

网友D:
这种不需要芯片的几块钱的就行,我几年前买的DVI公转HDMI母和HDMI公转DVI母都用的挺好,才2,3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联是比较成功的杂转正了,东西除了贵都能达到一线配件厂的水平,闭着眼睛买基本不会踩雷。但你要说值不值 ...

那有啥值一点的牌子推荐的不?现在X宝上太多太乱了都分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需要芯片的几块钱的就行,我几年前买的DVI公转HDMI母和HDMI公转DVI母都用的挺好,才2,3块钱 ...

我杂牌的用也在用,就是偶尔切换VGA和HDMI的时候会出绿点,要么就黑屏,想换个转接头试试,线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常见品牌的质量都差不多,别买什么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正常价位选一个。 ...

正常价位是多少?我看了下绿联的要13左右,普通的几块钱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个就可以. 先试试看, 不贵. 好像便宜的几块都有, 是不是, 我以前看到过. ...

我现在用的杂牌的偶尔切换VGA和HDMI的时候会出绿色杂点,有时候干脆黑屏

网友E:
绿联受害者在此,我选择拆机转换头,5块一个,自己搜novafall,路给你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联受害者在此,我选择拆机转换头,5块一个,自己搜novafall,路给你指好了 ...

绿联的用着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联受害者在此,我选择拆机转换头,5块一个,自己搜novafall,路给你指好了 ...

你说的是个牌子吗?我淘宝和咸鱼上搜了下都没看到啊

网友:
9.9一根,不是大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联的用着有什么问题吗?

绿联从它刚起步我就在买,结果质量问题一直都在,首先是模具问题,HDMI/DVI/VGA插上永远是干涩的手感,而且HDMI用的时候会有很奇怪的短暂黑屏,随便买一根拆机的线插进去顺滑的很,用到现在都没出过问题,各种转换头和数据线我绿联的之前买了有好几单,全都送朋友了,还有购买记录,要的话我可以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个牌子吗?我淘宝和咸鱼上搜了下都没看到啊

novafall是一个专做拆机线缆生意的店的名字,店的URL是novafall.taobao.com,不知道会不会被和谐

网友F:
不懂就买绿联就不错了,dvi转hdm就是换换线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懂就买绿联就不错了,dvi转hdm就是换换线序...

绿联都是廉价代工,用多了容易损坏母座,个人建议用拆机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联都是廉价代工,用多了容易损坏母座,个人建议用拆机线真的

我不需要线,只需要转接头,线我有好的,转接头用的普通的,我怕接触不良,有时候要黑屏绿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