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为什么去掉一根天线就不掉线了??????

楼主(2021-11-18):
1台台式机,1部手机。只要手机上网几分钟,就掉线,手机电脑都不能上。如果手机不上网,台式机就能一直上网、
tplink-841N

去掉一根天线后,就正常了。
绝对不是手机问题,我几部手机都测试过。因为拿到别人家用别人的网络都正常不掉线。

摸摸路由器各个部分,散热片等都不怎么热、

网友:
路由器不行了换个吧

网友:
准确来说是频段干扰,,或者说是速率问题,,有些手机跑高速率的网络就会莫名其妙的掉线

网友:
居然还有这事

网友: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新固件

网友A:
你可以尝试把几个电解电容全部换掉,通常就可以好了,tp的这种降压的电感和芯片都很热,电容在附近基本都失容了

网友B:
赶紧换了吧。。。现在好点的路由器二手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把几个电解电容全部换掉,通常就可以好了,tp的这种降压的电感和芯片都很热,电容在附近基本都失 ...

没那个焊接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换了吧。。。现在好点的路由器二手几十块

路由器如老婆,老婆不好了能换吗?

网友:
换路由器是王道

楼主:
为什么去掉一根天线就不掉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去掉一根天线就不掉线了??????

搞不懂,请其它大虾回答

网友:
会不会ip冲突了

楼主:
路由器如老婆,老婆不好了能换吗?

网友C:
这路由器是真的到寿命了,换个吧,哪怕来个K1,K2之类的也好啊,又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如老婆,老婆不好了能换吗?

换吧 在座的各位谁手里没几个吃灰的路由

网友:
这种路由器太慢了根本不能满足需求,不是老婆不老婆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路由器是真的到寿命了,换个吧,哪怕来个K1,K2之类的也好啊,又不贵

已经有2个k2

网友:
那这种还放着干嘛?真要用关了无线当有线路由就好了,多个无线路由还会互相干扰的

网友:
一根天线就是1X1负载轻就不掉电,2跟天线2X2负载重了就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