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镁光5100PRO 960G固态硬盘拆解简单测试

楼主(2021-11-18):
三星SM843T(惠普版MZ7WD480HCGM)上周日因为单位电路维修给弄掉固件了,没办法有在臭鱼上买了个镁光Micron 5100 PRO 960G(MTFDDAK960TCB),写入量96T,健康度100%,460元入手的。收到后简单测试了一下没问题,照例先拆解再装系统。

网友A:
5100pro最恐怖的是op空间50%,明明b0k的寿命比b16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0pro最恐怖的是op空间50%,明明b0k的寿命比b16还强

谢谢你的科普,看来这次我又蒙对了。但愿别再因为意外断电掉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颗粒

这个颗粒是Tlc的,这是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如果是Mlc就好了。

网友C:
没有UPS吗?掉电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UPS吗?掉电坏硬盘

办公电脑,老板不舍得给配。我觉得固态硬盘太娇贵了,虽然比机械硬盘快很多,但在意外断电方面没有机械硬盘耐用。

网友:
:lol:B0KB这种奇葩,貌似只有在M主控上速度能好一些,其他主控都是垃圾,而且ecc上天

网友:
咸鱼没有低于500的

楼主:
哈哈!在臭鱼上淘东西心态要好,一切随缘。我经常在臭鱼上面逛,遇到有缘的就下手,好坏都是自己选择坦然接受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在臭鱼上淘东西心态要好,一切随缘。我经常在臭鱼上面逛,遇到有缘的就下手,好坏都是自己选择坦然 ...

想要的时候没有 不要的时候一直推,气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100pro最恐怖的是op空间50%,明明b0k的寿命比b16还强

12*768/8=1152,50%的op那是不存在的

网友:
镁光1100 2200 5100 5200 5300 系列都不咋样 虽然马维尔的1074主控还行 但是镁光的固件不行写入10G左右就会重映射黄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100pro最恐怖的是op空间50%,明明b0k的寿命比b16还强

哥们,没有证据表明BOK pe数比B16强,LDPC校验下B16和eB16的寿命敢公开声明是3000和5000(?),L06B是3000,BOK未知,作为L06的弟弟怎么都不会3KPE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哥们,没有证据表明BOK pe数比B16强,LDPC校验下B16和eB16的寿命敢公开声明是3000和5000(?),L06B是30 ...

我打错了,是B27,手头没有b16的datasheet,但B0K能抗住72bit/kb BCH ECC还有1500pe,而B27在LDPC 1e-2 RBER也只有2000pe,所以我还是不认为B16的寿命能比B0K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2*768/8=1152,50%的op那是不存在的

那我弄错了,应该是5100max,我拆过两个,128g实际336g,1.92t的实际3072g,看来pro比max还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弄错了,应该是5100max,我拆过两个,128g实际336g,1.92t的实际3072g,看来pro比max还差不少:titter ...

480G的5100Max怎么样?单颗粒是多少G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错了,是B27,手头没有b16的datasheet,但B0K能抗住72bit/kb BCH ECC还有1500pe,而B27在LDPC 1e-2 R ...

我有个坏盘这个颗粒,结尾是05的。。。 3281开不了。 哎

网友:
lz,我有个3.84t的5100pro做数据盘,在某次电脑出错频繁重启后,开始在导引时索要密码,不知道是真的锁上了损坏了,还是只是它掉盘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内部在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