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0S对比 玩具厂ZT-X(部分功能)及校准方法

楼主(2021-11-18):
对比测试了一下,直流mV  V 档!感觉精度和线性肯定是ZT-X更好!
60S反复测试了好多天,这个mV档,确实有点问题。底数忽大忽小,有时候短接没有底数!每次测量结果也不同,非常不稳定。
用料做工谁都能看出来!玩具厂的风格是有目共睹的!优利德用料做工方面在不断提升!

按住hold键不松手,然后按下电源键开机,松开hold键,然后再连续按hold(应该是),直到出现CAL。
进入校准后,校准步骤跟7501芯片手册上的步骤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表没有选择键,所以,校准档位选择改用了RANGE键。
这种芯片校准比较简单,但是,校准次数多了会报错,无法继续校准。每个档位只需要校准一个值! 100mV 100K,,,,,,,

网友A:
这按键上的黑字看的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按键上的黑字看的清

带背光的,我觉得这样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按键上的黑字看的清

完全看不见  黑呼呼的。光线稍微不好,估计就看不见了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价格,156包邮是不是?

网友:
优利德业界标杆

网友B:
 不能将它们三个同时显示1.000    5.000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将它们三个同时显示1.000    5.000 吗?

 楼主有1.00000000V和5.00000000V的基准,不错吧。

网友:
楼主上不是我是不会修

网友:
校表也是一种强迫症

楼主:
把主板上的残留物用干毛刷清理了一些,又测试了几天,貌似直流mV档问题消失了!测试仅供参考,这个级别的测量这种低端表有点勉强,而且校验仪输出精度也无法完全保证这个级别的输出精度!60S在这个档位,无法测量0.020mV以下的值,显示低于20个字就归零了!

网友(2021-12-21):
刚才福禄克17b又烧了一个保险,忘记换表笔孔了,测完电流直接换挡测电压,哎.....  看来还是买一个这个表吧. 希望楼主能研究出更改方法,能让这个表测试的速度快一点

网友:
优利德功能马马虎虎,做工用料以前不觉得好,zy功能还行,做工用料和优利德比就太凑合了,特别是屏幕,甚至比不过几块钱的万用表(比如emax3)

网友:
不会修就是厉害,

网友(2023-06-20):
这个FLUKE的5730A好评

网友(2024-07-24):
请问UT60BT屏幕对比度能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