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31到底是河蟹还是海蟹

楼主(2021-11-18):
1.跑分是用ASM235转接口跑的,换了好几台电脑确认是没有问题的,颗粒是现代的H27Q2T8CEC9R,,什么原因后面说
2.用了那么多固态,其实一开始就知道螃蟹做这个主控的定位,螃蟹最擅长的芯片是什么,拆开笔记本就一目了然了,笔记本上所有的第三方芯片都是螃蟹的,因为便宜吗
3.家用产品螃蟹最厉害的产品是什么,———读卡器,所以这个RTS5731从一个固件就支持2D MLC ,2D TLC,3D TLC,还有从固件的开卡过程中就知道,固件有些信息是在那个1M的FLASH里面的
4.RTS5308等等看看就明白,其实螃蟹做RTS2731就是当做一个:超级读卡器

网友A:
测个10G看看,这数据还看得过去。

网友B:
螃蟹家的固件早期跟群联一个DIO样儿,动不动就掉盘,不知道现在优化的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个10G看看,这数据还看得过去。

是读取居然只有写入的三分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家的固件早期跟群联一个DIO样儿,动不动就掉盘,不知道现在优化的咋样了 ...

优化个啥啊,就是按照读卡器来设计的玩意,再怎么优化还是那鸟样,

网友C:
有海力士的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个啥啊,就是按照读卡器来设计的玩意,再怎么优化还是那鸟样,

如此说来螃蟹方案的固态就是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海力士的固件吗

有,好像有个人卖800多,2d mlc的固件

网友:
螃蟹做出来的RTS5731 RTS5760其实并不成熟 只能算是小白鼠测试品  主控发热太大 固件不稳定  掉盘率高  搭配啥颗粒都那样
RTS5308 GL3221 NS1081 这可是EMMC读卡器主控 性能是烂了点 不过解决了EMMC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