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这个BP2861驱动电流怎么改?想改成100毫安以内

楼主(2021-11-18):
120毫安恒流驱动,想改成100毫安以内,需要调整哪个电阻?

网友A:
左下角,3R30拆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3R30拆掉就可以了

拆掉就是100毫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就是100毫安?

拆掉后大概60-8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后大概60-80mA,

如果拆2R87呢?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拆2R87呢?电流是多少

容易烧电阻,拆大不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烧电阻,拆大不拆小

嗯,好的,非常感谢。已经改成功了。

网友B:
2.87并3.30=1.535Ω,
电流120ma=0.12A
U=RI=1.535*0.1=0.1542v
如果想要I=100ma=0.1A
那么r=u/i=0.1542/0.1=1.542Ω

可以更换3.3Ω为3.36om

或者更换2.87Ω为2.91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7并3.30=1.535Ω,
电流120ma=0.12A
U=RI=1.535*0.1=0.1542v

嗯嗯,感谢。直接去掉那个功率5瓦,试了亮度已经足够了。

饭桌上面要装3个,改成5瓦一个已经这么亮了,3个亮度足够。
用手机照度计和现有光源对比,亮度已经没问题。原始是8瓦,但是PWM驱动,有频闪,用恒流驱动改了下,原始横流驱动电流略大,功率9.1瓦,有些偏高,寿命不长。

网友B:
拆了3.3的电流只有53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3.3的电流只有53ma

嗯,我实际测了亮度,也够了。灯本身瓦数选的大,这下正好降功率使用,热量很低,很温和,应该能延长不少寿命。饭桌上面的射灯,原始是3个8瓦。53毫安是3个5瓦也足够了。用照度计APP和同样照度的家里主灯部位比较,亮度完全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7并3.30=1.535Ω,
电流120ma=0.12A
U=RI=1.535*0.1=0.1542v

您再好好算算? 或者看看有没有写错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再好好算算? 或者看看有没有写错数字?

第一步算电压就错了

楼主:
这是这个恒流换下来的3个PWM驱动,有频闪的。

网友D:
频闪是拿手机对着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闪是拿手机对着看吗

嗯。但明显频率比较高,和阻容看出来的花纹不一样。阻容纯粹有很大一片一片黑纹,这个PWM板只有淡淡的滚动条纹,频率应该至少有好几百,和PWM调光的屏幕看起来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