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堆,堆能量,日常用电不再慌:倍思能量堆87W电源适配器+移动电源

楼主(2021-11-18):
手机平板笔记本,作为现代人的日用办公三件套,一整天都不能掉链子,需要随时保持最佳带电工作状态。每天带着各种充电头再加一个充电宝,总感觉东西多太凌乱。现在好了,有了一个神器,以较小的体积、一体化的设计,足以取代两个大功率快充充电头+一个10000mAh的充电宝。

这个神器就是倍思Baseus最新推出的搭载了第三代氮化镓GaN3功率器件的容量型充电适配器——倍思能量堆87W,最大输出功率达到87W;当然了,这也是一只移动电源,容量达到10000mAh。适配器+充电宝,充电、蓄电、用电,这一个“能量堆”就够了。

咱也不啰嗦,咱也不卖关子,咱不吹也不黑,开局一张图,倍思能量堆87W,双口对外供电,68+18.87,妥妥的87W,可以持续稳定输出,性能完全达标,具体还有哪些特点,感兴趣的可以往下接着看。

轻便小巧、携带方便
倍思Baseus家族式外包装,还是只有反面厂家介绍才有中文,还好咱也学过英文和电,连猜带蒙基本也就都看懂了。不得不说,单就GaN3、87W、A+C双口、10000mAh、自带插脚充电,这些数据和性能,还是很吸引人的。

配件齐全,除了倍思能量堆87W一台外,还有一条C-C充电线、高品质的绒布收纳袋、说明书、质保卡,充电宝该有的标准配置一应俱全。倍思能量堆87W有黑白两种颜色可选,本人选的是黑色款,与平常使用的电子设备更配合,也比较耐脏。

标配的这条数据线值得说道说道,读取E-Mark数据,这是一条支持20V@5A,也就是能过100W功率的高品质数据线,倍思做了高配,可以支持其他设备的大功率供电使用。

线径约3.5mm,比较柔软,根部有防弯折加厚层,表面有Baseus印字,线缆长度约为100 厘米,展开可以适合不同的场景和用电距离,收起可以使用自带的扎带,方便收纳、不显凌乱。线缆内阻约为 137mΩ,处于同样长度的中等水平。

与我之前买的45W能量堆对比,倍思能量堆87W竟然更显苗条,宽度明显小于前者,只是长度和厚度略大一点。三围数据约为108×64.3×32mm,可以看出功能增强、体积减小、升级到位。

倍思能量堆87W型号为PPNLD87C,内部采用聚合物锂离子电芯储能,再加上使用了禁带宽度大、热导率高、耐高温、抗辐射、耐酸碱、高强度、高硬度的GaN材料,而且是第三代,做到了体积小、重量轻,净重只有316.3克,对于经常通勤差旅携带的使用者来讲,非常友好。

比较小的体积和重量,可以很方便放在包里携带,即便是女士夏季的小背包,放一台倍思能量堆87W也绰绰有余了,确保外出随时随地不再有用电焦虑。

倍思能量堆87W壳体采用耐火阻燃材料,壳体大面积采用磨砂质感,但是黑色比较容易沾染指纹。棱角和边缘都做了圆弧过渡,握感舒适不硌手,同时也不易在包里刮坏其他物品。

正面左下角是87W的显著标识,右上角棱线处开有透明窗,内部有4颗冰蓝色的电量指示灯,光线柔和、颜色漂亮,可以显示当前电量,最底下一颗如果呈现橙色,则表示倍思能量堆87W进入快充状态。

与其他充电头不同的是,倍思能量堆87W的插脚采用了内折叠方式,可折叠、国标双扁口,就是为了方便存储携带的。同时做了内凹式的指槽,展开也很方便。

反向折叠的主要好处就是:在墙点使用更稳定,不会因为墙插不够紧而在重力作用下自动收起掉落。倍思的设计师还是有实际使用经验并且原意改进和创新的。

倍思能量堆87W属于扁长造型,这种纵向的设计在排插上使用不会影响邻位。倍思能量堆87W使用了宽电压接入设计,能够在100~240V的全球通用电压下安全使用,走遍世界,一只就够了。

倍思能量堆87W的顶部是A+C双接口,内部均为橘色舌,表示这是支持快充的接口,其中C口兼顾输入和输出。中下部是一个隐形电源开关,0.5厘米按键,与外部平齐,键程约为不到1mm,既不影响整体美观,也不影响按动体验。

两孔间距约为7mm,使用插头时,比较方便插拔,下手的空间足够;功能上也相互不干扰,方便为两台设备同时供电。

底部另一端是数据铭牌,这下在使用中,也不用看说明书了,直接就能知道功率分配方式,比较方便。简单介绍一下:充电宝模式下,C口最大输出功率20W、A口最大输出为华为SCP快充协议下的22.5W、双口同时输出为15W;电源模式下,C口最大功率65W、A口最大功率同样为华为SCP协议的5V@4.5A、双口同时输出即65+22.5=87.5W。

双模输出、超额使用
看完数据,大致了解到倍思能量堆87W的能力,口说无凭,咱们就来实际做做测试,分适配器模式和充电宝模式两组来做。使用POWER-Z KT001、KM001、KT002带专用100W电子负载、炬为160W电子负载,数据供参考。

  • 充电宝模式
作为不接市电的充电宝使用,倍思能量堆87W的USB-A输出端口支持的快充协议为:苹果2.4A、三星五福二安和AFC、QC2.0|QC3.0、华为FCP|SCP等,绿色放行的协议比较多。

诱骗SCP协议成功,带负载跑起来,设定23W恒功率模式,实际输出4.65V、4.96A、23.1W,超过了标称的5V、4.5A、22.5W,倍思能量堆87W有潜力可挖。

再来看看C口的情况,支持的协议比A口多出了PD和PPS,这也是TYPE-C的应有快充协议。

那就试试PD协议,支持5V2A、9V2.2A、12V1.5A三组电压和电流档位,与铭牌一致。

有了A口的经验,直接触发12V电压档位,负载设定20W,倍思能量堆87W可以毫不含糊地满足超额定功率需求,长时间稳定输出20W。

双口同时接通两个负载,一个设定5.5W,一个设定10W,能够稳定15.5W超过额定功率输出。就是有点疑惑:为啥双口同时输出,总功率会低于单口?

2、适配器模式
倍思能量堆87W使用插脚接通市电,其实就是一个电源适配器,而且可以同时两路输出。也只有在适配器模式下,可以支持到20V的高电压,这也是一般笔记本电脑需要的额定电压水平。

还是先看A口的协议情况,与充电宝模式一致,最高支持的还是华为SCP协议的5.5V。

这次试试QC协议,开启QC2.0的12V电压档位,设定负载的恒定功率至18.8W,倍思能量堆87W也很给力,可以在1.6A下,略超功率长时间输出,性能还是比较强悍的。

再来看看C口,支持的协议与充电宝模式一致,但相同协议下支持的电压和功率显著提高,比如SCP协议下,最高可以达到40W;PD3.0协议下,能够达到65W。

接通市电,倍思能量堆87W作为适配器使用,读取PD3.0协议下的POD报文,固定电压模式下最高为20V、3.25A,实现了65W额定功率;在PPS可编程电源模式下为 3-11V,最高5A,也就是最大55W。

作为测试当然要跑到超负荷,实际设定66.6W恒功率输出,负载风扇高速旋转,倍思能量堆87W可以恒定长时间维持超额输出,真是666啊。

使用两个端口输出,触发各自相对应的快充协议,各带一只可调负载,C口和A口实测能够实现68+19W的稳定输出,官方数据没有虚标。

因为倍思能量堆87W既是充电头也是充电宝,作为适配器使用时,支持边充边放,而且可以根据内部电池电量及温度变化,自动调整输出功率,优先为外部设备供电,其次才为自己充电,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不耽误事。

智能放电,安全省心
倍思能量堆87W使用了倍思自主研发的BPS II充电技术,能够自动智能调整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避免损耗充电设备,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快充需求。只要插上市电,就能同时满足给电脑供电和手机快充,一物两用,确实是办公日用的好帮手。

对于苹果笔记本,甚至不用使用适配器模式,就能点亮倍思能量堆87W最底下的橙色快充指示灯,保证在没有插座的条件下,一样能够使用电脑工作。

对于电量较充足的IPAD,倍思能量堆87W仍然能够以1.3A的电流强度充电,功率接近6.5W。

翻出一台老的苹果6S,在半电条件下,实测充电功率为3.13W。

充电宝模式下,给小米手机充电,能够直接开启9V的高电压,1.6A、14W功率,达到了快充设定。从60%充电到100%,满电状态的倍思能量堆87W掉电两格。

对于强光手电等支持大功率充电的户外装备,倍思能量堆87W能够以9伏2安18瓦的满功率充电。

倍思能量堆87W内部电路还有过压、过流、过载、过放、静电、短路、温度、电磁场等保护,可以保证安全用电。对于电量耗尽的华为手机,倍思能量堆87W能够智能判断手机电池情况,采用小电流0.462A的涓流充电方式激活手机电池,保证用电设备的安全。

电子阅读器的电池容量较小,所需要的充电功率也小。倍思能量堆87W使用5V、0.4A、2W左右的功率为其充电。

对于手表等电量更小的产品,倍思能量堆87W使用0.2a左右的小电流为其充电。同时,也没有因为电流小而误判停拒充。如需手动开启小电流模式,只需双击电源开关即可,电量指示灯呈跑马灯滚动状态。

其实我本人使用最多的场景还是作为电源适配器为电脑供电,这样平时就可以把原装电源放在单位,家里使用倍思能量堆87W,通勤、出差的时候就轻松了不少,而且还能应急给其他设备充电,免去了带充电头的麻烦,很是方便。

第三代GaN作为目前最先进的电子半导体材料,在高效的同时发热量更小,倍思能量堆上也使用了BCT散热技术,再加上耐火阻燃外壳的使用,能够有效控制表面温度,防止高功率使用时误烫伤。实际测试,20V、3A约60W功率放电约10分58秒,壳体温度约为34.8℃、由A口测量内部温度约为41.8℃,表现出了比较好的温度控制性能。

快速自充、足容一万
本人之所以推荐使用倍思能量堆87W,就在于它集适配器和充电宝于一身,作为户外活动爱好者,带一个就能满足户外一天的使用需求,在户外挂个太阳能板即能存储电源,到了晚上就有电可用了。

平时可以打开折叠插脚,使用市电为能量堆充电,这就是适配器兼容充电宝的优点,体积不比充电宝大多少,却又能当充电头使用。

用负载将电量放光,使用额定65W的PD3.0协议充电头,通过C口输入端,为能量堆充电。插电即能开启橙色指示灯,输入为12V的PD电压,接近2A的输入电流,充电功率达到了标称的18W。

再使用市电插头实际测试,输入功率略低于TYPE-C接口,约为13W左右,充电过程中倍思能量堆87W的对应电量指示灯闪烁,提示充电进程。

充电至三颗指示灯电量,输入功率接近14W,此时在24.5℃的室温下,通过A口测试能量堆表内部温度为39.1℃,能量堆快充补电,发热不算高、散热效果也不错。

最终用时3小时42分钟,倍思能量堆87W完全充满,四颗冰蓝指示灯常亮。市电端显示输出48Wh电量,扣除转换效率,也要高出官方给出的38.5Wh数据,实测来看,倍思能量堆87W在容量上没有虚标。

功能实用,方便生活
Baseus倍思能量堆87W,具备电源适配器、移动电源两种功能,第三代GaN的加持,使其具有最大87W的高功率双口输出能力,足以同时带动笔记本和手机。聚合物锂电芯,使其在小体积下就有10000mAh的储电容量,可以充满两台手机,一只就能基本满足工作生活中电子设备的充电需要。

再加上高颜值的黑白双色可选、小巧便携的外观、高品质的齐全配件,使得倍思能量堆87W具有易于整理收纳、便于随时随地使用、安全性能有保障等特点,Baseus倍思能量堆87W,确实是充电用电的好选择。

网友:
那啥国门都又不出去了,国内电压现在240-260v了…

网友:
只有电源模式才能发到87W,充电宝模式只有20W,想用充电宝带笔记本的可以歇歇了。如果充电宝模式下,C口能到45W,电压有15V和20V的话,就能带一堆超级本了,实用性大增。